PRO-FACE程序覆盖需填入以前的密码吗

楼主(2007-08-06):
公司有一套系统,PRO-FACE GP2301-SC41的屏子,单连FX1N的PLC,后来因为工艺的需求,要修改屏子和PLC的程序,因为电脑里没有留底,对屏子重新组态后下载到GP时,提示要输入密码,难道屏子组态程序做覆盖操作时,也要输入密码吗?

网友A:
为了防止程序被不小心初始化或者为了保密,所以设置了密码!
再次下传程序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如果忘记密码,这时需要你进入离线模式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后就可以再次下传程序了

网友A:
详细技术问题,请咨询Proface技术热线021-63615008,也可参加Proface免费技术培训

网友B(2007-11-29):
是的,这就是PROFACE的麻烦之处!

网友C(2008-06-01):
我也与到同样问题,初始化也加密了,真晕.

网友D(2008-07-03):
的确初始化也是加密的,只是为防止误操作而已.具体可咨询普洛菲斯,密码四位数,很好记的.

网友E:
1101 PRO-FACE的通用密码,可以把以前的密码覆盖

网友F:
覆盖了之后,在你下次传输的时候,也是需要密码的,但是传完这个程序之后,就完全覆盖了,以后就不需要了

网友G:
是要输入后才能写入新的程序,要不就是把存储器全部清除后再写入;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