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康高压变频器?

楼主(2007-08-06):
罗宾康高压变频器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国产化了?
技术规格是不是和国内的单元串联多电平高压变频一样?
价格如何?900KW 1500KW等等
国产化的与原装进口的价格相差大吗?

网友A:
我在网上找到个电话,有机会问一下告诉你。

网友B:
罗宾康现在还是原装进口的,价格超贵.还有罗宾康被西门子收购以前和安川在日本是有紧密合作的.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日本安川的,技术和罗宾康的一样,在上海(安川)生产.

网友C:
呵呵 真的很了解罗宾康吗 呵呵 楼主想了解 留下联络方式 呵呵

网友A:
ROBICON原装个屁,连内部重要的电解电容都是国内江苏江海的。档次比起我们按船差老远了。

网友C:
呵呵 您怎么总改名哪 不论是什么牌子的中 高压变频器质量和实际运行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 更有实际意义的认识 事实将摆在大家面前 在下结论不晚 这就叫做 路遥知马力 呵呵

网友D:
ROBICON现在所用的的电解电容是HICON品牌,是“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即南通江海电容器厂与日立的合资公司,“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就在南通江海电容器厂内。“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只生产螺栓型电解电容器。南通江海电容器厂根本没有生产螺栓型电解电容器的设备,所以也不可能给ROBICON提供螺栓型电解电容器。
在ROBICON所用的螺栓型电解电容器上的确印着江海的汉语拼音“JIANGHAI”,这是因为ROBICON要求海立公司不要印“HICON”,而要印“JIANGHAI”字样,我认为这是ROBICON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和支持,我们要为这种信任和支持感谢ROBICON,更要为这种信任和支持自立自强。
ROBICON公司原来使用过世界知名品牌美国CDE的螺栓型电解电容器,但是,由于品质问题,ROBICON的功率单元在用户处爆炸过。这应该是ROBICON公司更换电解电容器品牌的主要原因。
ROBICON公司使用的是“JIANGHAI”的CD138系列螺栓型电解电容器,CD138系列是85℃5000小时大纹波电流低ESR的产品,品质优秀。
利德华福主要用嘉美工的电解电容,85℃2000小时低纹波电流高ESR的产品,品质是电解电容中最差的;也用“JIANGHAI”的螺栓型电解电容器,用的是CD135系列,85℃2000小时低纹波电流高ESR的产品,品质也是电解电容中最差的,当然也是最廉价的。海尔,海信变频空调用的也是CD135系列,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海尔和海信变频空调用的都是同样的材料,凭什么海尔比海信的贵,只是因为品牌,所以大家不要迷信品牌。海尔家电,只有冰箱不错,其他的很一般。
据我所知,在国产高压变频器方面,只有北京动力源公司使用“JIANGHAI”的CD138系列优质螺栓型电解电容器。其他的都用85℃2000小时电解电容器。

楼主:
不止是了解 不便说明

最关切用户的体会

网友C:
呵呵 还有哪 接着讲...... 好戏在后面 呵呵

楼主:
ROBICON 为什么不使用无极性电容?
它的功率模块怎么样?
故障率多高?

还有国产变频器 到底哪个厂家好些? 见过一些 都不怎么样 故障挺多的  利得? 合康? 九州? 智光? 佳灵? 东方? 等等 如果必须选个 真难!

网友E(2007-09-28):
世界真奇妙,谢谢,能不能介绍的更多些,我觉得你很深入了解了这些厂家吗,有空聊聊

网友F(2008-04-08):
 不对吧,罗宾康变频器给我们的电解电容是美国  BHC的,整机是在上海罗宾康共产生产的。移相变压器是上海产的,IGBT管是美国UPEC公司 CM300-28H。

网友D(2008-07-16):
罗宾康在被西门子收购之前是美国公司,所以,他早期使用美国CDE的电解电容,由于品质问题,后改用BHC的电解电容,(BHC原是英国品牌,现已经被RAFI收购)。其后,罗宾康又使用HICON品牌电解电容,即CD138系列,CD138在品质方面与BHC的是基本相当的,罗宾康在使用HICON品牌的同时,并没有淘汰BHC的电解电容。也就是说同时使用两种不同品牌的电解电容。听说还使用了EPCOS电解电容。

网友D:
CM300-28H的全称应该是CM300DY-28H(双管封装)或CM300HA-28H(单管封装),是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IGBT,耐压1400V,电流300A。

网友G(2008-12-10):
回6楼,佳灵和株洲南车时代高压变频器用的是金属膜自修复电容,不用电解电容。

网友G:
上海科达也用金属膜自修复电容

网友H(2009-04-04):
还有就是,罗宾康大功率水冷的使用的是安全膜自恢复无极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