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可复位的按钮

楼主(2007-08-06):
请教高手,,如何做一个可复位的按钮。。

楼主:
请教高手在组态王里,,如何做一个可复位的按钮。。

网友A:
按下中SETBIT(,,1)
放开中SETBIT(,,0)

我就是这么干得

网友A:
实际证明,效果还可以,只要不是恶意破坏得话。。。

网友B:
我在按下中  变量名=1;
    弹出中  变量名=0;
好向也行

网友A:
呵呵。一般我不设布尔点为IO
太浪费点数。
谁让组态王这么叩呢?内部点也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