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变频控制

楼主(2007-08-06):
各类起重机变频控制的讨论

楼主:
起重机变频调速的工作原理:在异步电动机的极对数p和转差率s一定的情况下,只改变异步电动机的供电电源频率f,就可以实现对异步电动机的调速。但当供电电源频率f小于电动机的额定工作频率内变化时,因端电压U≈ (式中:E1-感应电动势、f-供电电源频率、w—串联匝数、 k—绕组系数、φ-电机的磁通),只有维持U/f为常数,才能保证电机的磁通φ不变,保证电动机的性能不变。而当供电电源频率f大于电动机的额定工作频率时,电动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若仍维持U/f为常数,端电压U将超过电动机额定电压,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在实现额定转速以上的调速时,应保持电源电压不变并为额定值,仅使供电电源频率f增加,电动机磁通φ将减少,输出转矩也将随之下降,而输出功率近似恒定。
起重机变频调速方式一般采用U/f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及直接转矩控制方式。其中起重机的起升机构一般采用闭环的矢量控制方式或闭环的直接转矩控制方式;而移动机构一般开环的U/f控制方式或开环的矢量控制方式。
起重机变频调速一般分起升机构变频调速和移动机构变频调速,其主要由机构中的变频电机、变频器、控制器件及线路保护开关等组成。但为了防止变频器对外界的干扰和对自身的保护、以及提高电机控制的精度,一般在变频器周围配有AC/DC电抗器、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滤波器及传输卡件等。而其中,根据起重机机构用途的不同,在起升机构所用的变频电机内都配备有光电旋转编码器,提高调速精度和响应速度。同时控制器件采用PLC与继电器相结合,取代过去采用交流接触器控制,使控制系统可靠性高、应用灵活、线路简单、易于使用及故障率低等。

网友A:
起重机使用变频电机,产生的谐波怎么处理?

网友B:
起重机变频调速一般分起升机构变频调速和移动机构变频调速,那降落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使控制系统可靠性高、应用灵活、线路简单、易于使用及故障率低等。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网友C:
有些人太搞笑了!本想写些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网友B:
楼上的你可以写起重机用变频器怎么解决吊重下落的问题???

网友B:
楼上的你可以写变频器使起重系统的可靠性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怎么解决???

网友B:
楼上的你说我提的这两个问题不值得研究探讨吗???你觉得“太搞笑”的理由是什么???

楼主:
bjsy,你好。
一般防止变频电机产生谐波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在变频器主回路的输入侧上加输入干扰滤波器或微调零相电抗器;
2、在变频器主回路的输出侧上加输出干扰滤波器;
3、变频系统的控制回路采用屏蔽线敷设(如有可能主回路也采用屏蔽的电缆,效果会最佳),同时敷设时必须与主回路分开。

楼主:
刘工,你好。
首先,说明一点:起重机变频调速一般分起升机构变频调速和移动机构变频调速,这里所讲的起升机构是一个机构,包括了电机的升降控制。
再者,PLC控制肯定比接触器控制要好的多,根据用户实际使用的反馈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

楼主:
用变频器控制起重机起升机构的溜钩问题:
普通的控制,可以通过调节变频器的加减速和制动参数来实现;
但如果控制要求高的,可通过闭环控制,同时采用力矩矢量控制来实现。

网友B:
1、谢谢你能客气的谈论问题!
2、我的看法是起重机需要电机的低级调速系统,更需要电机工作在高转矩的情况下;
3、而变频器适用电机高级调速系统,例如电机速度的PID控制;
4、一般起重机采用绕线式异步电机,通过指令控制电器,改变转子回路电阻进行力矩的调节、速度的调节,工作稳定可靠;
5、如果用变频器改造:
(一)是浪费资源;
(二)是不能发挥绕线式异步电机的力矩调节优势;
(三)是变频器在防止溜钩上起的是负作用、有害作用,无法与异步电机吊重下落发电制动有效防止溜钩的好处相比;
(四)是变频系统是高危系统,与简单的可靠的指令控制电器相比,严重降低了起重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而这些恰恰是起重设备最关键的性能!

楼主:
变频调速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起重机械行业,这是鲜为人知的。因为变频调速具有效率高、调速范围宽、调速精度高、起动/制动平稳且冲击小、可实现无极调速及节约电能等优点。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大部分桥式起重机仍然使用传统的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方式,实现对起重机上各机构起停及运行速度的控制;但该传统调速方式只能进行有级调速,起动/制动冲击电流大,存在大量的转差功率消耗于转子串接的电阻上,致使电机的机械特性很软,调速精度差、范围小,并且对电动机的电刷、滑环及制动器有比较大的冲击,维修率较高。所以,为满足生产需要,提高设备的效益,降低维修率,节约电能等方面考虑,起重机今后的电气控制将以变频调速为主导。

网友D:
同意 elcone 的观点。
-------------------------------------------
一般起重机采用绕线式异步电机,通过指令控制电器,改变转子回路电阻进行力矩的调节、速度的调节,工作稳定可靠;
-------------------------------------------
很少了,不知道刘志斌老师从事哪个行业,起重行业熟悉?

网友E:
happy-1437网友说得对,一般起重机多数采用绕线式异步电机驱动.但在塔式起重机,特别是中型塔机,在起升机构及小车变幅杨机构通常采用三速电机及双速电机驱动,也就是通过改变极对数来改变电机的转速,采用变频调速倒是很少见到.由于起重机的工作环境相对比较恶劣,多是露天作业,经常更换工作地点,再则起重机通常是重载起动,而且是短时频繁工作制,我个人认为还是用接触器-继电器控制比较合适.

网友F:
现在桥吊,RTG大部分是用变频控制

网友G:
to CLJ007
你是做港口机械的吧?

网友B:
请谈谈:
 变频调速技术应用于起重机械行业时吊重下落制动问题,即溜钩问题!

楼主:
前面也讲到溜钩问题的处理。
溜钩问题不仅与控制有关,还与操纵人员的操纵有关。

网友B:
1、起重机械吊重下落制动问题,不同于其他机械制动的原因是制动过程的能量太大!
2、比如一般机床制动,由于制动能量小,变频制动可采用制动电阻单元,或其他反接制动、能耗制动、…;
3、起重机械吊重下落制动,最好的方式就是发电反馈制动,变频器恰恰不能或不利于发电反馈制动,这就是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的致命弊端;

网友H:
实际上变频器在起重机上应用的越来越多.

网友B:
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弊端越来越显露出来!!!

网友F:
转 3、起重机械吊重下落制动,最好的方式就是发电反馈制动,变频器恰恰不能或不利于发电反馈制动,这就是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的致命弊端;
前面部分完全正确,现在桥吊很多也用发电反馈制动。

网友I:
如果不熟悉某个行业,请不要在论坛上误导新手!

网友B:
楼上你能说说“误导”的地方和理由,以解新手之谜!

网友J:
楼上的总是一鸣惊人。

网友B:
大家还是集中精力讨论解决“吊重下落制动”的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K:
   刘工的问题实际上很精僻,最企码他从另一个方面启示我们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间接的在引导我们在技术上更上一层楼.
   对于制动这一块.用现行的能耗制动是完全可以达到所需要的要求的,当然尤其以再生能量回馈制动这也是现在以至将来未来发展的一个课题,就目前来讲,我们已经成功在电梯、抽油机、起重设备、矿山设备等机械和行业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在一些应用中,也采用了制动单元和回馈单元并用的方法,不仅在节能损耗这一块有明显的效果,而且在制动安全效果上也步入了另一个台阶。

  QQ1549014411    0755-81664532   肖克  深圳诺克电子

网友F:
1,采用高性能矢量或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如西门子6se70,ABBacs800,安川G7等。有零速120%以上的额定转矩输出。
2,采用闭环转矩控制功能,动态性能反应快,转矩可跳跃输出,升与降切换时转矩可一直保持。
3,液压推杆制动器配合,变频器输出0.2-0.3S打开制动器,制动器打开后检测到零速闭合制动器。(重物有重有轻,一般不用转矩验证,关键还是变频器动态转矩输出性能非常好,瞬间可完成转矩动态平衡。)
4,制动采用制动单元或回馈电网。
5,操作手柄,变频器,PLC采用总线方式。
6,关键还是[b]高性能变频器固有功能[/u]

网友L:
zlzxw: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 8:25:00
    楼上的总是一鸣惊人。

同意!刘工,现在变频用于起重机已经很成熟了.比如科呢行车

网友M:
    比啥比阿,上海振华港机的哪套“桥吊”(还有其它吊)没用变频器阿!!!!!!
    呵呵,你们的技术也太落后了,德国科尼港机也是。我对具体使用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变频器在起重行业,尤其是上海这里非常的普遍了。

网友B:
   “制动采用制动单元或回馈电网。”

1、如果吊重下落制动能量能融化几个制动单元电阻时,你还能用“制动采用制动单元”???
2、如果吊重下落制动能量能融化几个制动单元电阻时,只能用回馈制动方式;
3、用回馈制动方式必须采用具有回馈功能的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

网友I:
刘工,关于“制动采用制动单元或回馈电网。”的技术,请你有空的时间看看ABB或西门子的网站,也可以向ABB或西门子专门的起重机部门咨询,
对于现代高速、大型的起重机,带AFE前端的变频器是最主流的技术。振华港机(全球最大的起重机制造商)每年近800套的驱动装置中,除无法回馈电网的系统外都是采用这种技术。其最大起升负荷接近100吨,最大速度可达 100米/分钟左右,起升电机功率最大可达2000KW(采用双电机或四电机)。
经常在论坛上看到刘工跟人家“讨论”技术,因非我所长,所以无法判断其对错,但是刘工关于变频器用于起重机的一些观点,本人不敢苟同:
5、如果用变频器改造:
(一)是浪费资源;
何为浪费?是变频器改造的费用跟常规控制设备的费用比较吗?如果照刘工这个意思,我们只要搭个三角架,拉个手动葫芦不是更加节省资源吗?刘工你考虑到使用变频器控制后节省的所有费用了吗?
(二)是不能发挥绕线式异步电机的力矩调节优势;
绕线式异步电机的力矩是怎么调节怎么控制的呢?能够做到无级的吗?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在变频器控制下不是能够更加容易吗?
(三)是变频器在防止溜钩上起的是负作用、有害作用,薹ㄓ胍觳降缁踔叵侣浞⒌缰贫行Х乐沽锕车暮么ο啾龋?br>
变频器控制是防止起升溜钩最好的办法,刘工,你难道不知道工程变频器能在零速下提供150%以上的力矩吗?
(四)是变频系统是高危系统,与简单的可靠的指令控制电器相比,严重降低了起重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而这些恰恰是起重设备最关键的性能!
变频器是可靠的系统,它的稳定性远远高于常规的指令控制电器,否则的话我们哪能到处能够卖变频器养活一家老小呢?刘工的结论就像是说明了自行车的稳定性远远高于宝马轿车!
最后总结的话还是那一句:如果不熟悉某个行业,请不要在论坛上误导新手!

网友F:
顶,如果不熟悉某个行业,请不要在论坛上误导新手!

网友B:
   “变频器控制是防止起升溜钩最好的办法”

1、谢谢你的陈述,我认真地拜读了你的发言;
2、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不存在起升溜钩问题,说它“是防止起升溜钩最好的办法”不可理解;
3、我的观点很明确,起重下落制动最好的方式是电机发电回馈制动;
4、原有的绕线式电机在起重下落制动会自动进入“发电回馈制动”状态,安全可靠;
5、如果变频器没有回馈功能,而电机因变频器无法进入“发电回馈制动”,会产生溜钩不安全事故;

网友B:
   “变频器控制是防止起升溜钩最好的办法,刘工,你难道不知道工程变频器能在零速下提供150%以上的力矩吗?”

1、我知道工程变频器能在零速下提供150%以上的力矩;
2、我想你也知道绕线式异步电机可提供300%的力矩,只须串足够的电阻即可;

网友B:
  “刘工的结论就像是说明了自行车的稳定性远远高于宝马轿车!”

1、任何结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得出的,如果不讲条件与适用范围任何结论都会出笑话;
2、比如说在家里,不走路骑个自行车来回晃荡行吗?出门卖包烟、打瓶醋也开个宝马来回晃荡行吗?
3、用腿走路、骑自行车、开宝马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好处,谁也不能替代谁;

网友B:
   “变频器是可靠的系统,它的稳定性远远高于常规的指令控制电器”

1、变频器、指令控制电器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好处,谁也不能替代谁;
2、要说安全可靠,那要看谁简单方便,越复杂故障就越多,特别是变频器变流大功率开关管!

网友N:
呵呵,我觉得单就技术问题来说,老刘头的担忧是没错的。而clj007的解决方向“关键还是高性能变频器固有功能”也是对的。

    搞电气的都知道,许多情况下,配电柜的操作面板不能仅仅有触屏,还是要有机械按钮--好像这还算是目前的一个设计原则。一般时候,机械的总比电子的半导体的可靠。
    但是,人类总还是希望都做宝马出游,不在步行或骑自行车啊。

网友B:
出游宝马好!!!

网友B(2007-09-05):
作者: 模具老兵 ,2007-9-4 23:13:00 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论坛》

 我为多个厂家搞机电修理,发现他们使用的变频器的寿命都不长,特别是小型变频器,坏逆变模块较多,还有逆变焊机上的逆变模块损坏的也较多,(它们的控制部分有许多相同之处,逆变模块两类设备是通用的)有许多在机床正常情况下损坏,(外部供电正常,当时设备使用正常,没超负荷,设备无异常情况.相邻的同样机床仍旧在正常运行.)特别是有意思的,我有一回一家工厂和老板一同到车间,进去时焊工还在工作,当我们走到焊工面前时,焊工手里焊枪打不起火了,我马上检查焊机,(焊机才买进的用的时间才三个多月)发现焊机逆变模块坏了.通过此事我想了解变频器的设计寿命有多长?逆变模块为什么这样短命?有啥办法延长逆变模块的使用寿命???

网友K:
    两天没来,刘工的发言似乎变得更有针对性,这场正方与反方的技术拼比,显然变得更有趣味性了,连我们这些工控技术领域的新手也不得不为这场精彩的对白而喝彩.
    刘工是做哪方面技术应用的??很想拜读一下你的文章,希望能有这个机会.

 QQ:154904411  肖克  深圳诺克电子 0755-81664532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8-30 23:35:00 发表的内容:
  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弊端越来越显露出来!!!
--------------------------------------------------------------------------------------------
不是“弊端”,而是有些人没能解决一些问题的束手无策。现在航天城里火箭,三峡机组转子,二炮的导弹等都用变频调速起重机吊的。没见有“弊端”。

网友B:
楼上的你能说说变频器在三峡机组转子吊重下落时,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楼上的你能说说变频器在二炮的导弹吊重下落时,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楼上的你能说说变频器在航天城里火箭吊重下落时,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楼上的你别开玩笑了,你说的这几个都是液压控制定位的!!!

网友O:
北京北科良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 Jing Beike Lianch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北京北科良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工业自动化工程改造、技术开发、电气控制柜的设计、产品选型、系统安装调试、设备维修保养、技术培训、系统集成和国内外各知名工控品牌产品的销售和二次开发。
北京北科良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安川变频器、伺服电机同时兼营西门子、ABB、三菱、富士、施耐德、欧姆龙、富士、三垦、东芝、日立、松下、台达、爱默生、蓝海华腾、优利康、工控机(研华、研祥)、触摸屏等各种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工控产品。

电  话:010-59796651 62658705
传  真:010-58859311
邮  箱:gk2008@foxmail.com
网  址:WWW.GK2008.CC
手机网:www.gk2008.mobi
可乐虎:QQ:290779155

网友H:
很简单,闭环时力矩控制,大于额定力矩一定比例时,机械制动器开启,反之则制动。

网友H:
很简单,闭环时,变频器输出大于额定力矩,机械制动器打开,反之则抱死。

网友H:
很简单,三象限,动力下降,力拒控制,变频器输出力拒大于额定力拒一定比例时 制动器打开,反之则抱死。

网友I:
这位刘工真逗,大概是哪个设计院的吧?
请你看下面这段文章:
 对于这类港口起重机, 其核心机构是起升机构, 在起升机构上采用变频调速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为:
  (1) 低频时能保证恒转矩输出,以避免低频时满负载工况下发生带不动负载的现象;
  (2) 满负载时在空中制动停车或再提升时, 不产生溜钩现象;
  (3) 电动机减速或重载下放时, 再生制动能量必须迅速释放.
  (4) 实现恒转矩调速和恒功率调速, 轻、空载起升速度提高一倍。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在设计和实际应用调试中是这样解决的:
  (1)以日本安川公司VS616G5A变频器为例,该变频器具有四种控制模式,第一种为开环V/f控制方式;第二种为闭环V/f控制方式;第三种为开环矢量控制方式;第四种为闭环矢量控制方式。我们选用第四种控制模式,闭环控制的速度反馈采用增量式脉冲编码器,系统具有足够的调速硬度和良好的低频转矩特性,即使在0Hz电机也能以150%额定转矩输出,以避免低频时满负载工况下发生带不动负载的现象。

  (2)起升机构有机械制动器,当变频器作为调速手段时,在起升机构上升或下降以及在空中停止的瞬间,机械制动回路与变频器加、减速时间的匹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在工作过程中,既要防止溜钩现象的产生,又必须防止由于时间匹配不当而引起松闸太慢或抱闸太快现象。若匹配不当可能引起电机的堵转导致变频器保护跳闸,致使工作中断。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通过在启动时控制起升制动器延时松闸,停止时控制变频器零速信号进行抱闸能较好的控制溜钩现象。

  (3)对再生制动能量的处理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来吸收, 另一种是通过在直流侧设置公共母线的逆变桥使之回馈到电网. 采用能耗电阻的方式,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选择上应考虑到起升机构属位能性负载特性,不能按制造厂商推荐使用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容量,必须增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容量,电阻的阻值决定着制动电流,也就是决定着制动时间的长短,在起重机变频调速系统中长时间的制动转矩特性决定需要考虑的并不是它的阻值,而是它的功率,即在设计中把制动电阻的功率增加了一倍,保证再生制动能量迅速释放。
  采用公共直流母线下的多逆变器驱动方式, 使系统电路形式简洁、紧凑。 再生制动能量采用回馈到电网的方式, 这是因为考虑到起升机构重载下放时长时间的制动转矩必须由大量的制动电阻来吸收.另外, 当任意两个以上的机构同时运行时, 若某一机构传动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时, 其再生制动能量可经直流母线直接供给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 可大大提高能量的再生利用率。但采用再生制动能量回馈方式价格较贵。
  系统由一个整流/回馈单元加多个逆变器组成, 逆变器的数量取决于整个电气传动系统所需的逆变器个数, 整流/回馈单元为各逆变器提供公共直流母线(COMMON DC BUS), 它除了设有整流桥外还设有逆变桥, 当电机处于减速或重载下放工况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时, 其逆变桥开始工作并将再生制动能量回馈至电网, 从而使系统实现四象限可逆运行。

  (4) 50Hz以下实现恒转矩调速, 空钩或只带吊具时可运行在50Hz以上, 速度提高一倍,实现恒功率调速, 若PLC与变频器控制为通讯方式,起升速度控制可随载荷自动升速或降速。PLC检测吊重起动时的电流值进行控制,也可通过超负荷限制器的重量信号来控制恒功率升速,提高生产率。
如果还不够的话请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60833
如果你还理解不了,我也没有办法解释了。
或者去找老雅吧,让他给你讲一讲什么是变频器。

网友P:
精彩!!!技术上的交流能让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B:
   “当任意两个以上的机构同时运行时, 若某一机构传动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时, 其再生制动能量可经直流母线直接供给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

上述方法可行,适用于多机构同时运行的情况!

网友D:
系统由一个整流/回馈单元加多个逆变器组成, 逆变器的数量取决于整个电气传动系统所需的逆变器个数, 整流/回馈单元为各逆变器提供公共直流母线(COMMON DC BUS), 它除了设有整流桥外还设有逆变桥, 当电机处于减速或重载下放工况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时, 其逆变桥开始工作并将再生制动能量回馈至电网, 从而使系统实现四象限可逆运行。
--------------------------------------------------------

那是不是直流传动系统么?

网友C:
老刘,我诚恳地说两句。

第一:你绝对没有用变频器调试过起重。从你那句“上升不存在溜钩”就能明白了。所以,变频起重这方面你没有发言权。

第二:你的论点无非是所有起重回到电机直接启动的老路上,不管外面世界如何发展,你始终坚持成熟的、没有风险的老一套。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你已经老了,不敢接受新鲜事物了。

别在这里误人子弟了!

网友B:
“不敢接受新鲜事物了”
1、自动化老菜鸟你能谈谈“制动能量”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2、“接受新鲜事物”与“不接受新鲜事物”没有对与错的政治问题,关键在于你对“新鲜事物”的技术问题有没有了解!

网友Q:
老刘,我来说两句。我在9月4日的帖不能证明起重机就不能用变频器,我要的是提醒国内的逆变器生产厂家,提高产品的可靠性,不要低水平的复制品,而是要高标准,高可靠性的质量优良的产品.同时也要提醒你的是,不要以偏盖全,把新鲜事物的缺点放大,守旧是不能进步的!

网友B:
1、那是生产机械的缺陷,不是你的缺点那样可以原谅的问题!
2、你能谈谈“制动能量”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网友C:
老刘,我错了!
如果你在国内一些知名的起重机生产厂家问一下,就可以知道,变频器应用于起重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成熟应用了。他们会告诉你:高端客户使用变频器,低端客户使用电机直接启动。所以,你的问题不是不敢接受新鲜事物,而是你在掩耳盗铃!
关于制动能量的处理,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你根本就不是为了知道答案来问的。去给起重机厂家打电话,让他们的电工告诉你他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C:
关于制动能量的处理前面antisway已经很耐心地说得很详细了,你还在这里问个不停有什么意义?

网友B:
1、我的观点很明确,只是你掩耳盗铃不想听而已!
2、吊重下落的制动能量足以融化几个制动电阻,用制动电阻来消耗制动能量是没有实践的理论!
3、吊重下落的制动能量如果通过逆变回馈电网,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比起电动机直接吊重下落发电回馈制动,有着很大的不稳定性、不可靠性、不安全性;

网友F:
老刘,到现场看看,一切迎刃而解,不要再讨论了。

网友K:
呵呵,精篇.别伤了和气.

网友B:
clj007你能简单说说现场的情况吗???

网友R:
真是太有才了,我对这方面有点好奇谁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R:
说说啊我真的有点好奇了

网友S: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9-18 22:53:00 发表的内容:

1、我的观点很明确,只是你掩耳盗铃不想听而已!
2、吊重下落的制动能量足以融化几个制动电阻,用制…
------------------------------------------------------------------------------------------小刘,你熔化过几个制动电阻?别搞笑了,赶紧闭嘴吧,您不是起重行业的虫子。

网友T:
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傻子,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回答:“没有!”,比方说你讲“吃饭了吗?”他回答:“没有!”你讲“天下雨了,快回家,”他回答:“没有!”我想问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

网友U:
哈哈..
事事充大佬..免不了出些洋相..
刘工同志继续努力!!

网友B:
1、当电动机需要用30KW的功率起吊一个重物上升时,那么这个电动机吊重下落时发电制动的回馈功率也是30KW,如果这个制动能量用制动电阻来消耗是可行的吗?
2、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讲道理的方式说话呢?!粗俗的不尊重他人人格的语言最终损伤的是自己的威信和人格!

网友D:
可以,不会融化的。
在起重上,减速时间才几秒,减速时能耗制动与直流制动配合使用,先能耗制动(能量消耗在制动电阻上),变频器检测直流电压超过700V(或其他电压),自动导通功率管,将多余的能量耗在制动电阻上;快停止时用直流制动(能量消耗在电动机转子上)。

网友F:
to 刘
起升电机180KW,用两个制动单元并联分别控制两个制动电阻,电阻是 2.4欧姆90KW 。 不要闭门造车,还是到现场看看。

网友P:
高端客户使用变频器,低端客户使用电机直接启动。..这句话其实是这个行业在中国的现状...原因只在钱上...没有技术关系...现在很多大型起重设备变频使用太广泛了."太重,新起"用的变频那多了去了,80%以上都是使用变频,那20%没有使用变频的都是因为价格因素.我公司一年向这两起重机厂提供的变频上千万.不管是能耗制动,或者回馈制动.技术上都比较成熟,运行也比较稳定.别说才30KW,就是300KW制动也没问题.起重机上的电机发电状态再生能量时间还是比较短的,矿山绞车立井下放时间更长,电机发电再生能量时间就更长了,也同样运行的稳定,安全.......写万言书有时候不如看一事物.

网友B:
1、说起重机吊重下落的时间短不客观;
2、在一般调速系统停机时,制动能量就是系统惯性运动的动能,用制动电阻消耗或能耗制动消耗在电机上,是可行的;
3、而在起重设备上,吊重下落制动能量就不仅是系统惯性运动的动能,而是系统的重力势能,用制动电阻消耗或能耗制动消耗在电机上,是不可行的;
4、而在起重设备上,吊重下落的时间经常不是短,而是长;
5、用变频器作起重就是高端客户的说法我不赞同,而是对其不安全性欠考虑的表现,或说严重点是不知的原故!

网友B:
请参考下面讨论!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12557

网友B:
在起重设备上,吊重下落制动能量就不仅是系统惯性运动的动能,而是系统的重力势能!

网友I:
真是佩服这个老刘工,能把死的说活了,以前肯定是给领导当秘书的,绝对不会是从现场干出来的。
还是一句老话,如果不熟悉这个行业,请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B:
你要是这个行业的,你就会有理有据的说话,让人相信你有道理。看来你不是,我说的道理你不理解,行业的道理你更不懂!

网友V:
每一个产品,每一项技术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都有优缺点,选择时能发挥长处,同时缺点造成的影响可控就行了。变频器的广泛应用是一个必然,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如果有施耐德变频器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我的博客上留言。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article.Asp?Id=11556

网友B:
 “变频器的广泛应用是一个必然”这是一句滥用变频器的“大跃进口号”!!!

网友W:
采用PLC模拟输出控制变频器改变电动机的运行速度.这样的控制程序你能帮助我设计一下吗?注明:PLC是OMRON C200系列的.安川变频器.拜托了.等你的消息

网友B:
   “采用PLC模拟输出控制变频器改变电动机的运行速度.”

1、从原理看,用PLC模拟输出进入变频器的模拟输入频率控制端,就可实现用PLC模拟输出控制变频器改变电动机的运行速度的目的;
2、注意对接匹配问题,电压对电压口,电流对电流口;
3、具体电路要根据现场电器的要求和工作方式进行,关键是输入信号与输出之间的调试;

网友X:
刘工,问下,丹佛斯的变频器可以用吗?安川和丹佛斯比性能上哪个更有优势呢?谢谢!

网友B:
“性能上哪个更有优势”,我不知道,很遗憾!

网友I(2007-10-07):
国庆休假回来,看到工控网上到处都是刘志斌同志的留言,事事都在充大佬,满地都是他的稀奇古怪的理论。
为工控年轻一代担忧,希望斑竹能够管一管,虽然提倡言论自由,但也不能误人子弟呀!
关于起重机行业变频电气控制你可以向下面一些人进行咨询:
ABB朱琪浩,SIEMENS李舟,SCHNEIDER夏翔,YASKAWA天丰吕明伟等等,但是绝对不能相信刘志斌同志关于起重机变频控制的胡言乱语。

网友P:
纸上谈兵,而不知现实何状!

网友P:
老刘,有兴趣去看看用在起重机上的变频吗?有兴趣我可以给你提供上百个案例给你去拜访.

网友B:
1、在起重设备上,吊重下落制动能量就不仅是系统惯性运动的动能,而且是系统的重力势能!
2、就是说如果100KW的电机满负荷匀速吊起一个重物,然后匀速落下,在落下时,电机发电回馈的电功率也是100KW;
3、如果用变频器,电机100KW的发电功率,如何处置?
4、是好朋友就回答、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有比电机直接起重更好的办法处置这个制动能量,那谁就是正确的!

网友B:
传动菜刀,你能说说“上百个案例”是怎么处理吊重下落的制动能量的,我非常感兴趣!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不是纸上谈兵,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楼主:
刘工,请多谈一些起重机变频控制方面的技术吧。
这里的主题是“起重机变频控制”,谢谢!

网友C:
有些人就是喜欢哗众取宠,以为这样就可以混个“专家”的名头出来了。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遗臭万年!说的就是这类人。

网友B:
楼上差亦!什么人说什么话!!!

网友B:
“起重机变频控制方面的技术”,起吊调速没有问题,关键就是只能上吊,无法吊重下落!

网友B:
现在换、改变频控制成风,不讲技术、不讲科学的换、改是有害的!!!

网友Y:
 楼上的你能说说变频器在三峡机组转子吊重下落时,是怎么工作的???
刘工你好,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请先熟悉一下西门子或ABB的四象限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起重机在起吊时,电机和变频器工作在一三象限机器消耗电能。在吊重下落时,电机和变频器工作在二四象限,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电能通过逆变单元回到直流母线上,使直流电压上升,然后通过逆变单元把能量回馈到电网,同时产生制动力,取代了传统的滑环电机的电阻耗能制动。上述两种变频器都是无速度传感矢量型的,零速度时,力矩可以做到额定力矩的200%以上(我们通常设定为180%),所以只要变频器有电,重物在空中不动,也不会溜钩!

网友Y:
刘工,你肯定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控制,我认为对于逆变和能量回馈传动菜刀会知道的更多。

网友B:
    TO  jsddq:

1、这就是菜刀,说出话来,叫人心里暖和!
2、看看前边那些要用制动电阻制动的人,还骂别人不懂,实在叫人好笑!
3、用变频器,必须反馈制动,才能解决吊重下落的问题!

网友B:
4、但是我有一点,不同意你的关于“传统的滑环电机的电阻耗能制动。”的说法;
5、因为绕线式异步电机,在吊重下落时,自动直接进入发电回馈制动,中间没有“逆变”或其它任何环节;
6、这样比起来,绕线式异步电机显得更安全,更可靠,更稳定;
7、我的这个观点,起重机机手会知道的更多!

网友Y:
滑环电机是用电阻耗能制动的,不能回馈电网!产生的电能在电阻上白白消耗掉了,使用四象限变频器和鼠龙电机就会把这些电能回馈到电网达到了节能的目的,这就是技术进步!比滑环电机更节能,更安全,更可靠,更稳定
我在煤矿提升绞车上安装了近20台西门子四象限变频器取代了滑环电机现在已经运行了一年半多,性能良好,安全可靠。

网友B:
  “滑环电机是用电阻耗能制动的,不能回馈电网!”

1、异步电机发电制动,你翻电工学书,就知道了!
2、你可能误认为是能耗制动,或直流制动!

网友B:
  “这就是技术进步!比滑环电机更节能,更安全,更可靠,更稳定”

因为基础知识、理论错了,所以你的结论恰好是反的!

网友Z:
1、我的观点很明确,只是你掩耳盗铃不想听而已!
2、吊重下落的制动能量足以融化几个制动电阻,用制动电阻来消耗制动能量是没有实践的理论!
3、吊重下落的制动能量如果通过逆变回馈电网,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比起电动机直接吊重下落发电回馈制动,有着很大的不稳定性、不可靠性、不安全性;

刘工:你好!我刚来看了一下,我想应该是你错了。变频器用于起重已是很成熟的技术啦!控制步骤是这样的:
1、为了防止溜钩,变频器先运行,达到一定的力矩,能拉住重物时,电机的抱闸才打开。这样就不会溜钩啦!
2、关于制动的问题,不是你说的要融化电阻或采用回馈单元式回馈电网的电压波动。因为在下降时产生的能量只是大于此时电机反象功率时产生的能量,这个能量不是太大,在设计时都已经充分考虑了的。如果采用回馈的方式,那么回馈逆变工作时的直流电压在680V--720V之间,而逆变为380V的交流电的直流电压只要540V左右,而此时的直流电压足够保证稳定的逆变后的交流电压输出。所以,不成在你说的回馈电压波动的问题

网友B:
  “下降时产生的能量只是大于此时电机反象功率时产生的能量,这个能量不是太大,在设计时都已经充分考虑了的”

1、电机吊重匀速上升的功率是100KW,那么电机吊重匀速下落的发电制动功率也是100KW;
2、“这个能量不是太大”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D:
母鸡把蛋都下了,蛋也炒着吃了,刘工还在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网友I:
怎么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刘工,请你仔细想一下,变频器的整流单元能够提供100KW的功率给电机,为什么不能把100KW的功率回馈到电网呢?
如果用电阻制动,100KW的功率简直就是毛毛雨,刘工,若有兴趣可以去钢厂看看,它们的加热电阻有多大!
刘工天天背课本记公式是没有用的,多跑跑现场,增加一点见识吧!

网友AA:
哈哈!精彩!不过我们厂里有7台10T顿的行车,是水泥厂,负荷中,使用频率高,升降电动机的配置是两台55KW的绕线式电动机,我们改为变频器控制后,感觉还不错,是我们自己改的,改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我连续搞了10多天,后来改完了,用了大半年了,很正常。

网友Y:
“母鸡把蛋都下了,蛋也炒着吃了,刘工还在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精彩!!!

楼主:
各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正从传统的CAD技术不断向智能CAD(ICAD)和人机智能化设计系统方向发展,电气控制系统自分析、自调整、自纠错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得起重机的设计和使用全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得以实现。

楼主:
现代的起重机产品正朝着机电一体化、集成化、模块化、个性化方向发展。自动检测、自动数据处理(运算、判断、存储、记忆)、自动显示、自动控制、故障诊断和自动保护及维护等功能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网友AB:
在争论中才更加明了
好帖,学到了不少

网友AC(2007-11-28):
刘总对起重行业不熟啊!

网友B:
1、电机吊重匀速上升的功率是100KW,那么电机吊重匀速下落的发电制动功率也是100KW;
2、“这个能量不是太大”的依据是什么???
3、请熟悉的网友说说电机吊重匀速下落的发电制动能量怎么处理?和电机直接回馈电网相比,有什么好处?

网友AD:
文章谈的关于行车不错,好好学习

网友AE:
请问变频器控制起重机,功率要放大吗?
就是50KW起重机就用50KW变频器?
如果要放大,怎样选?

网友AF:
阅读各位高手的帖子后感慨:
1.目前建筑机械行业大部分使用变频器都使用电阻制动的方式,很少有使用能量回馈单元的,如果不使用能量制动单元的话不知道变频器怎么省电,就是省也比较的少
2.至于解决溜钩的问题:我觉得是能够解决的.主要的是高精度的PG矢量控制+负载测量+制动逻辑处理,,必要时加变频器高速通讯来解决一些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
3.可以肯定的说交流变频调速是以后发展的方向,除非有更可靠的调速技术出现
4.至于控制问题我以为大家应该在自己的程序里做些防错误控制方面的逻辑
.................

网友AG(2009-05-01):
支持刘工,如果没有你,大家不会把这么多问题都如此详细的讲出来!呵呵呵!

网友AH:
变频或者串电阻调速都可以用在起重机上,关键根据使用情况定的。技术上都很成熟。至于重载下落,不节能的方式是用制动电阻方式,该方式是能耗制动,电机也处在发电状态,但电机发的电从直流母线通过控制释放到制动电阻上;节能的方式是能量反馈,使用能量反馈成本比较高。两者都是调速方式,其实调速是为工艺服务的,在一些环境下,简单的串电阻调速无法满足要求,就使用变频器调速了。因为起重行业对稳定性和安全性要求高,所以一般用国外的产品多一点。我们公司有300吨的龙门,也有250吨的桥机,都是用变频,当然也有用串电阻的,比较少,都是用在不太重要的地方。我使用变频器也碰到过溜钩的问题,但其实不能怪变频器,是电机计算的偏小了。即使用电阻调速,你安全系数太小,照样很危险。

最后说一句,技术的进步是为社会服务的,单纯谈技术的优劣,是不足取的

网友AI(2010-08-01):
事物分两面,技术方面本来就是有优点和缺点的,只要扬长避短为己所用就行了,缺点是搞技术的努力钻研的方向,问题摆出来能解决的尽量详细一点贴出来,然后大家讨论讨论,没必要相互攻击,这是我们搞技术的在内讧,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