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稳定的轴卡

楼主(2007-08-06):
现在做一款机器,要求稳定性要很高。正处在在选型阶段,请问各位前辈研华的PCI-1242和凌华的PCI-8154两款四轴运动控制卡,哪一种的稳定性更高。或者还有没有用过比这两款更稳定的轴卡。烦请价绍一下。另外这两种轴卡的DLL函数库支不支持VB.NET 编程语言。曾经想过用三菱Q系列PLC+定位模块来做运动控制,再用上位机做界面及数据处理的。但这样成本会不会很高。请前辈指教。谢谢。详细情况可通过以下方式讨论:Email:gavin@siekon.cn   QQ:40543635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应啊,期待回应......

网友A:
用脱机的独立式运动控制器,彻底避免电脑死机的烦恼。这样的控制器,比较稳定。例如TRIO的EURO205X或MC206X.好像PMAC,和GALIL也有。

网友B:
如果确实要追求稳定型,建议用成套的控制器整机,而不是用板卡和PC攒。

楼主:
To:波恩。如果单纯的运动控制,可以选择成套的控制器整机,但是这个机器还需要用到视觉和数据处理,所以还是要用到视觉板卡和PC结合,除非成套的控制器整机也有视觉处理的功能。

网友B:
成套整机也有,比如NI的PAC,但是太贵!
如果成本有空间,可以考虑Beckhoff的工业PC+TwinCAT,是高实时,高稳定的,应可接入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