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否带磁?

楼主(2007-08-06):
各位大虾,我现有个问题十万火急,请大家帮助,非常感谢!问题是这样的:
现在我要检测一个工件,监测的时候工件本身会带电,时间大概是一秒钟,工件为铁件,电压为交流24伏,工件要求不能带磁性。请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工件是否会带磁性?十万火急,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老大,有交流电就有磁呀,如有可能,换为直流电就不会有磁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非常感谢!

网友B:
王老五:反了吧?

网友C:
呵呵.屏蔽一下

网友D:
交流有去磁作用,直流充磁作用,所以王老五:反了!

网友E:
磁性应该多少都有些吧?关键是你的标准是多少?检测一下,不成就用退磁机.

网友D:
退磁机.用什么原理退磁???

网友F:
没有说清是在什么条件下如何说带不带磁?假如一个与大地绝缘的金属体,把一条相线接在上面会带磁吗?带不带磁要看它有没有处在磁场当中吧!
只要是感性负载不管交流直流上电都会形成磁场
直流会把磁场内导磁金属磁化,
交流在断电后磁场即消失,

网友G:
检测的工件为铁件,它的含碳量是多少?含碳量少就不要担心工件被磁化,含碳量多工件较易被磁化,建议采纳YYGG的提议,用退磁机在工件完工后消磁.

网友B:
模具老兵: 言之有理,低碳钢软磁性基本可以不考虑磁化问题。如果对不带磁的要求较高,比如钟表机构或者陀螺,退磁的方法:1.退火;2.振动;3.退磁机(经费有限可以自己做)。

网友H:
也可以采用断电时逐渐减小电压的办法来防止带磁,使用调压器就可以。

网友I:
退磁机是有的
至于是什么原理,我没有琢磨过,我们公司有几处都是用的退磁设备

网友D:
就是用交流电,在结束时,交流电流又大到小直到零;

网友J:
什么材质?铁以外的参数

网友D:
修电视时,当显像管被磁化时,画面出现彩斑、色调失真,就用消磁线圈消磁;

网友A(2007-11-29):
LZ说说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