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51变送器如何设置?

楼主(2007-08-06):
请教3051变送器如何设置?才能让高,低压侧取反?谢谢!

楼主:
375没能找到菜单,那位老大指点一下,要不然得改管啦!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很普遍,在采用孔板测量流量时,常常出现引压管配反,那么在接差压变送器时就会出现高压侧和低压侧取反,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这样做:
比如量程是:0-100KPa,
你用手操器设置量程为:0  -  -100KPa就可以了。
即用0分别减去量程的下限和上限就可以了。

网友B:
请问高手ROSEMOUNT! 3051差压怎么效验啊?有没有效验步骤啊?我们厂的有高低压2个引压管!还有2个水罐!我罐满水后零点准确!!但是拧紧水罐的罗帽压力不为零!!应怎么办??有操作方法没?高人指点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