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程序求助

楼主(2007-08-06):
我不会发图,只好用指令表述一下
LDP M0
MPS
AND= D1 D2
INC D10
MRD
AND= D1 D3
INC D10
MPP
AND= D1 D4
INC D10
END
这个程序运行时假如D2= D3=D4=D1 ,D10=0.那么M0闭合时,D10的值是多少啊
手头没有可试验的东东.希望有朋友试过后告知结果.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系列的PLC啊
怎么没有见过这指令

网友B:
是不是写错了...都是记存储器...怎么读啊?

楼主:
程序没错,只是不知道运行后是什么结果.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让它等于3,但不能肯定,所以想请好心的朋友试一下,
如果不成立,我下面的程序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还有朋友能给个肯定答复吗?????????????
在线等

网友C:
我用模拟软件试过,等于3,我没在PLC上试过

网友D:
看不懂指令图

网友E:
看不懂,拿梯形图出来就可以看懂了

网友F:
是等3啊,前面条件ON一次D10就自加1

网友G:
好象和台达的差不多啊

网友B:
为什么呢?

楼主:
已经在PLC上调试过了,没错是等于3

网友H:
你还不如用传送指令 它的值也会得3的 编程比这简单多了

网友I:
你是那个公司的?

网友J:
看看下面的图,是仿真的。结果等于3

网友J:
没发好,再发一次

网友G:
to:杰创
请问你哪个模拟软件是那种plc的啊,发给我一个好吗?谢谢了!
ww168tech@gmail.com

网友K:
没看懂 这个程序!! 请哪位高手讲解下!!
如果程序这样的话:
LDP M0
MPS
AND= D1 D2
INC D10
MRD
AND= D1 D3
INC D10
END
这个程序运行时假如D2= D3=D1 ,D10=0.那么M0闭合时,D10的值是 2 吗?

网友L:
应该是2吧

网友M:
是3啊,不是可以反正吗?

网友N:
结果 2
仿真结果和上面的图差不多,少了一行程序,再后面把3改成2就对了
图片我不会上传.要不就传上来看看了
顺便问下,这个指令是什么指令,我怎么不认识?

网友K:
我也是感觉结果好像是2
但是这个语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没见过!
中间加的 D1 D2 D3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哪位知道请告知!!

网友B:
我靠,,,不觉 在指点一二..原来什么都不知

网友K:
做人要厚道!

网友B:
不懂就不出声,,是你这种人..没意思..不懂也指手画脚

网友O:
下面引用由周健在 2007-8-15 9:08:00 发表的内容:
没看懂 这个程序!! 请哪位高手讲解下!!

如果程序这样的话:
LDP M0<br…
--------------------------------------------------------------------------------------------
MRD应该改为MPP.
手册上是这样说的.

网友P(2007-09-11):
AND= D1 D2 是AND比较指令.如果比较结果D1=D2 AND指令有效,反之无效.

网友Q:
结果等于3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