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0KW发电机启动

楼主(2007-08-06):
紧急求助:
    在380V电压下,5000KW电机如何进行软启动.

楼主:
特急求助:380V 5000kW压缩机软启动方式,求各路大侠帮忙!!!!!!

网友A:
电机功率和电压没错?愿意沟通 :txcqdf@21cn.com

网友B:
380V有5000KW的电机吗???

网友C:
我的判断没有这个型号的电机,10000安培的电流,里面的铜线的电缆横截面积要多大,是非常大,不可能有这个型号的电机,但是高压电机就有这个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