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体继电器的常开常闭问题?

楼主(2007-08-06):
我问个问题,直流固体继电器常开和常闭有什么区别?我的理解是常闭的只要电路连通就可以工作,然后输入电压到达一定的程度就自动断开,常开的本来是断开的,要输入电压到达一定阀直才导通。
我有一个制冷系统,用热电阻测温,热电阻输出接PID温控仪表,仪表输出接固体继电器,固体继电器再串接电源和制冷器件,是不是要用常闭的固体继电器?我想实现降温,到达预定温度就停止降温。如果用常开的固体继电器怎么实现?

网友A:
你这个是双向调节系统,表明系统的调温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从你现在的升温用电烧,降温用其他方法,成本偏高,控制不经济,最好不用这种方式。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和固态继电器没有多大关系吧,主要是看接温控仪的开点何闭点,温控仪如何设置

网友C:
双向调节系统最好不用这种方式,用热电偶

网友D:
你的温控器是不是继电器输出的?如果是的话上面也应有常开和常闭,你换一下,再接常开!

网友E:
同意 潜水艇001

楼主:
我的温控仪表输出是接固体继电器的,而且输出也分常开和常闭两种接法,是不是直接用常闭接法就行了,不管继电器是否常开常闭?
还有就是什么是双向调节系统?我只需要降温不用升温,升温我用的是另一个系统,不是一起的。

网友F:
温控仪表输出接固体继电器的是电压吧?

楼主(2007-09-05):
恩,温控输出到继电器的就是电压。

网友G:
   “固体继电器的常开常闭问题?”

1、固体继电器是一种电子开关;
2、电子开关与电子元件不同,一个电子元件离开偏值电路,讨论他的状态,毫无疑义;
3、电子开关的状态,决定输入,决定电路结构,不能用简单的“常开”、“常闭”图形符号代替;
4、所以固体继电器没有“常开”、“常闭”问题。

网友G:
1、如果你设计制作了一个设备的电路图,在图中,有一个触点,是“常开”,要求“动合”;
2、你又决定用电子开关来实现这个触点的动作,这时你要做的就是设计电子开关的电路结构图;
3、而这个电子开关的电路结构图不是触点的图形符号,所以没有常开常闭的触点问题;
4、至于电子开关的状态,要通过分析电路结构而得出;

网友G:
1、上述过程中电路图中的触点是常开常闭是电路的需要,不是电子开关的状态;
2、而你设计的电子开关电路结构的状态是分析电路的结果,不是触点;

楼主:
是不是温控仪表输出直接接常闭端口就可以有一个输出,使继电器导通,然后制冷器件就可以工作,然后降温到设定温度就自动断开,并保持在设定温度?
这个是不是和加热是相反的啊?

网友G:
   “温控仪表输出直接接常闭端口”

1、“温控仪表输出”一般就是触点输出;
2、在恒温控制中,“温控仪表输出”触点闭合,是加热还是停止加热与电路结构有关;

网友H: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5 12:52:00

   “固体继电器的常开常闭问题?”

1、固体继电器是一种电子开关;
2、电子开关与电子元件不同,一个电子元件离开偏值电路,讨论他的状态,毫无疑义;
3、电子开关的状态,决定输入,决定电路结构,不能用简单的“常开”、“常闭”图形符号代替;
4、所以固体继电器没有“常开”、“常闭”问题。

网友I:
用PID表,在参数中选择正作用,负载接到SSR的常开上,设置P,I,D值就可以了.如果是新手,建议用带自整定的PID表,操作看说明书.

网友I:
SSR是由光藕加SCR(双向可控硅)构成,没有机械寿命的问题.不分NO,NC,只有一个入端和一个出端

网友J(2007-10-27):
固态继电器是没有什么常开常闭
控制极测量就有二极管特性
负载测测量是无穷大
你那个是不是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