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7-08-06):
相对定位指令DRVI和绝对定位指令DRVA区别是什么,我是这样理解的,相对定位指令是以两个数据寄存器D***j和D***i为原点,进行正/反转定位;绝对定位指令的原点如何确定呢?

楼主:
大家说说啊

楼主:
刘工、波工:指教一下啊

网友A:
“相对定位指令DRVI和绝对定位指令DRVA区别是什么”———这些指令是哪家的?我没有用过,建议咨询厂家。

另,就一般情况而言,相对就是增量,指令只是在现有(位置)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小的)增量;绝对,就是相对与某个固定参考点,每次给出的指令都是相对同一个点的差值。

网友B(2007-09-12):
kao 30 de
自己去下栽点资料看看

网友C:
波恩的理解正确!但是
指令只是在现有(位置)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小的?)增量
不一定是小的,可能是很大的!

网友D:
很清楚:
相对定位就是要走的距离是多少。
绝对定位就是要走到的位置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