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伺服指令参数问题

楼主(2007-08-06):
相对和绝对定位指令DRVI和DRVA 的第一个参数是脉冲数,它用于控制伺服电机的圈数;第二个参数是频率,它是用于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我这样说对吗?还有,脉冲的占空比对伺服控制有没有影响,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一般而言脉冲数对应需要行走(增量)或走到(绝对)的位置,频率对应行走的(最高)速度。

网友B:
相对定位是差值,即目标位与当前位的坐标的差;
绝对定位是坐标,即目标位的坐标,与当前位无关系;
频率也就是设定运行的速度,对于梯形加速或S型加速包络图而言就是梯形的最上边所对应的速度,也就是“波恩”说的最高速度;
脉冲占空比,一般没有严格要求,但一般都有脉冲有效宽度的限制,就是说高位“1”的有效时间长度,个人认为脉冲宽度在这个有效宽度到小于等于50%的占空比之间最佳,一般场合用50%就行。。。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

楼主:
相对定位,是给几个脉冲,根据脉冲数量转动一定圈数,有正负
绝对定位,是与D8**i和D8**j差值,根据差值动作,有正负,D8**i和D8**j是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