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降压启动问题

楼主(2007-08-06):
220KW电机采取自藕降压启动的接触器、断路器和热继电器是怎么选择的。是按额定电流吗?帮帮忙

网友A:
主开关630A/500A ,运转回路接触器500A/630A,自藕变压器Y型短接接触器250A,启动接通接触器400A

楼主:
你是怎么计算的可以说吗?

网友A:
按工作电流及工作制

网友B(2008-03-04):
平和,选的接触器大了吧?Y接的那个选160A,启动的选315A就够了吧?你根据那个依据呢?

网友B:
星-三角的接触器又怎么选啊?

网友A:
大点好..特别是国产接触器..

网友C:
同意平和的选型,就是国外的产品:如abb用下来也感觉不行(可能是国内生产的),穆勒和施耐德的不错(特别是穆勒),很瓷实.

网友D(2010-06-08):
应考虑自藕变压器的抽头是65%还是80%,然后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