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PLC?

楼主(2007-08-06):
士林有PLC吗?今天一客户问我,我在士林网站没见到呀

网友A:
没有 士林一般都是接触器 和空开 别用它了 价格贵 不如用进口的 价格差不多

网友B:
有的,仿三菱,正用着。

网友C:
有的,我这就有好几个,是台湾仿三菱的

楼主:
杰创,ZJUUT,你们有士林PLC的硬件手册和软件手册吗?我一客户想用三菱代替士林的,我手头没资料比较.多谢.yangjiyao@21cn.com

网友D(2008-03-06):
士林PLC就是三菱PLC,基本上一样的,只是不能明着拿到大陆来卖,跟三菱有协议的

网友E:
士林PLC就是三菱PLC,

网友F:
有啊。以前我用过的。仿三菱的

网友G(2010-06-02):
士林PLC天津有卖吗

网友H:
10楼你好,冒昧问一下,你老家是哪里的?我是河南的,不知我们是不是同乡?

网友I(2010-10-29):
士林的官方网站做的很不好 只有繁体显示才会出现PLC啊 简体的根本看不见,而且也没说明书。有人说直接拿三菱的说明书看就好了,但是士林的输入接线不一样啊。 他必须要把S/S端子和输出的24V短接 然后把输出的0V当成COM端。

网友J(2010-12-12):
哪位大哥有士林的手册,他的输入输出指示和三菱的不一样怎么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