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测量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06):
我有1-100KPA的绝压传感器,现采集其电流4-20MA到工控机,如何将电流值还原为压力值,是否性线?有算法吗?

网友A:
根据你的压力测量范围,与4-20mA对应就行,比如测量范围是0-100,那么0就对应4毫安,100对应20毫安。

网友B:
可以的,绝压和真空度的换算.
绝压1-100KPA(4-20)也就是真空度-99KPA-0(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