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造纸张力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8-06):
我目前做的一个涂布机传动,干部和图胶辊之间的张力控制张力通过PI调节后还是有 上下5公斤的波动,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张力稳定下来,请前辈指教,通常的P I值都设为多少?

网友A:
当中有没有张力传感器?

网友A:
还有把你的具体控制方式说一下,

楼主:
两部分之间有一个ABB的张力传感器,传感器张力范围是0—200公斤,手动调节这两分部速度时张力还算比较稳定,但是把干部张力闭环投入时张力波动比较大,我是用欧陆590+直流调速器通过PROFIBUS连接S7300来控制直流电机调速的,我用欧陆里面的PID控制块来做的张力控制,但是波动的比较大,恐怕会造成涂布不匀,是不是我的P I找的还不够好?

网友B:
张力传感器的信号是否直接接到欧陆了,如果通过PLC转的话,网的速率是多少,如果网速慢,信号延迟大,可能波动。
再就是你的欧陆的运算速度能有都快,如果太慢就跟不上了,可以把速度将低适一下。

网友A:
首先要保证张力信号的稳定,如你在手动调节时,观察此信号,如果不稳定,可能是干扰或速度不稳造成的
在这个前提下,先把PID调节的输出端开,观察PID的输出波动性,适当调节PI参数。
注意,PID的输出可作速度微调。

楼主:
我的张力信号直接给到欧陆的,我的张力传感器有些零点漂移,小于两公斤吧,手动调节时,张力波动要小一些,大概有上下5公斤的波动,而把张力投入时有上下10公斤的波动,不知道这样是否属于正常现象,我的PI调节好像没有达到理想的无差调节,我的PI调节主要是针对电流钳位的调节来达到调节速度的作用。

网友A:
手动调节时,张力波动要小一些,大概有上下5公斤的波动,而把张力投入时有上下10公斤的波动,不知道这样是否属于正常现象,应该非正常现象,波动要小才对,可按照我说的方式去查查看。

网友C:
1,检查张力放大器的滤波响应时间
2,调整P参数
3,张力是用来调整速度的,张力PID的输出需要叠加到主速度给定,其间需要另外增加RAMP,以减小速度的大幅波动
4,再PLC中增加ZERO漂移去除程序

网友D:
我也认为张力应该控制速度,并且只能小范围控制速度,单靠电流钳位来控制张力恐怕挺麻烦。

网友E:
你的资源很多,解决办法也很多。5KG的波动很大了
1:仔细调整你的590的PID块,加入手动控制(防止饱和),前馈控制等,可以达到满意效果
2:可以在S7300里面调用FB41,好好的配置和调整,590当傻瓜,执行速度模式,可以达到满意效果
3:选用交流变频,典型的有ABB ACS800,DANFOSS VLT500,还有深圳汇川技术的MD330/320变频器内置张力控制,均可以达到满意效果。
至于零飘,可以在PLC内处理,也可以在装置内调整,修改装置内的AI标定就可以了
祝你好运

网友A:
楼上分析得很好,请大家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