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来,发错版本了)

楼主(2007-08-06):
想对屏里写一组数据,用的是LW,可是掉电后数据不能保持,有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个位大侠,s7-200PLC编程软件英文怎么转换成中文啊

网友B:
楼主的问题:LW是临时的,不能长久保存的.长久保存的数据建议用记忆体的内部地址RW.

网友C:
下面引用由wuhaipeng在 2007-8-6 16:30:00 发表的内容:
  个位大侠,s7-200PLC编程软件英文怎么转换成中文啊
--------------------------------------------------------------------------------------------
tools-->option-->general-->chinese

网友D(2007-09-20):
下面引用由半截木头在 2007-8-7 12:36: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wuhaipeng在 2007-8-6 16:30:00 发表的内容:
  个位大侠,s7-200PLC编…
--------------------------------------------------------------------------------------------
用VW

网友E:
在language里改成简体中文,再重启软件就成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