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跳开关?

楼主(2007-08-06):
单位有两台变压器下的两个400伏总开关因雷击跳了,而且在两个星期中有2次了。
实在想不出那里出问题?请大家出出注意!谢谢(高压部分没跳)

网友A:
在低压侧也装电源防雷保护器啦

网友B:
400伏总开关因雷击跳了,你怎么知道是雷击的???

网友C:
 跳是好事,不跳才有问题

网友D:
你的进线側避雷器可能有问题,建议整套更换.

网友E:
低压断路器(如“DW”系列)有多种保护功能。其中和雷击相关引起
跳闸的,是失压(欠压)保护功能,如果电压瞬间消失(电路部门高压线路切换,一般会停电几秒钟)或者特殊情况下,电压低于电磁脱扣器的维持电压,脱扣器就释放,即会造成断路器跳闸(DZ系列断路器没有这种功能,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也不会跳闸)。取消失压保护功能(拿掉电磁脱扣器的胀紧弹簧)即可防止雷雨天气跳闸的现象。雷击跳闸机理:雷击如果打在高压线路上,高压线路侧的阀型避雷器就会瞬间动作(导通)对地放电,抑制雷电的高压,已达到保护高压电力设备的安全。由于电的速度和机械动作(避雷器阀片的通断时间)存在速度的差异,往往在避雷器断开前高压线路的电压已经降到很低,致使失压(欠压)脱扣器动作。

网友F:
我们厂的高压开关前天晚上被击中了

楼主:
应该是雷击所至,两次都是打雷后跳的。

如果是dw系列只要拿掉电磁脱扣器的胀紧弹簧就可以吗?
还有为什么高压部分没跳,是不是供电部门把弹簧早就拿了?
有其它办法吗?

由于电的速度和机械动作(避雷器阀片的通断时间)存在速度的差异,往往在避雷器断开前高压线路的电压已经降到很低,致使失压(欠压)脱扣器动作。我想这两次跳闸和这个有关?

网友E:
有关DW低压系列断路器最低的电流规格为400A可以大到4000A断路器的应用不一定是低压配电,也可能是电动机,各种控制回路要求不同对断路器的保护功能要求也不一样,功能多并不是全都要用的。对低压配电(400V以下)“DW”断路器一般都作为总开关使用,下级还有分路出线开关(一般都选用“DZ”和其他相类似的产品(停电时都不会跳开)再下级(支线)直接到电动机,还有断路器作为接触器回路的隔离开关。在雷击频繁且容易击中的地区,就会造成全厂运行设备短时间停车,有时短时间可能会有好几次,给企业造成损失。不用失压并不影响安配电系统的安全,断路器的短路保护功能、过载保护功能基本就够了。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三相用电设备都基本上采用接触器作为电磁开关控制设备电路通断。接触器就有失压保护功能,瞬间断电或电压太低都会释放,如果来电或电压恢复正常,就需求人工重新启动。我厂也是雷区又是化工企业,突然的全厂停电,有可能发生事故,晚上就更危险。我们的失压脱扣功能不用已十多年了。高压设备绝大多数没有失压保护功能(我说是一万伏线路高配)我觉得作为低压(400V)的总开关不用失压保护功能没有关系,如果控制大电机(几百千瓦)可能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