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QM1H 时钟

楼主(2007-08-06):
想用OMRON CQM1H 里的时钟做定时器 比如 早上8点输出报警 该怎么做啊 另外读取时间怎么做 用电脑或编程器?

网友A:
LD P_On
MOV AR17 DM1
CMP DM1 #800
AND P_EQ
OUT 20.00

网友A:
记得要将PLC内时钟校准

楼主:
记得要将PLC内时钟校准 怎么做 先谢谢了

网友B:
我也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你看我的吧...

网友C:
有点凶险

楼主:
用编程软件校正时总校正不过来 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东一下就又跑了

网友A:
参考一下PLC手册,上面有讲到的

网友D:
1H内的时钟和2A一样的吗
?

网友E(2007-10-22):
我想请教:-
为何我的DM1 的数是零呢?
该如何呢?请帮帮忙我这位新学者。 谢谢。

网友F:
那CPM1A的呢,好像这个没得时钟功能,可我想要设个时间,年月日到了设定值输出个信号让什么停机.这个哪位大师能搞定,请说说,谢啦!

楼主(2008-01-04):
让内部时钟显示在七段编码器上 怎么做

网友G:
定时加计数
可以实现长时间了

网友H:
可以直接将AR17与#0800作比较,利用状态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