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我小弟要问你们各师傅几个问题..

楼主(2007-08-06):
1.在高压进来没有零线,是经过变压器得出来的!对吗?
2.我见过好多,也接过好多电机的线路控制线路,控制线也没有零线的就用地线,这样会有那方面危险?零线和地线的含义定义是什么?

网友A:
1、三相交流电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Y形连接,有星点,即中性点,引出线叫中性线,又叫零线!
2、三相交流电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形连接,没有星点,没有引出线即零线,只有三根相线,即三根火线!
3、这样有两种供电方式,即三相四(五)线制供电与三相三线制供电;
4、三相四(五)线制供电可提供两种电压,即相电压、线电压,用于低压配电系统;
5、三相三线制供电,只能提供一种电压,即线电压,多用于高压输电、配电系统;

网友A:
6、不能用地线代替零线,容易造成接地不良形成跨步电压触电事故!

网友B:
变压器、发电机的绕组中有一点,此点与外部各接线端间的电压绝对值均相等,这一点就称为中性点,但是当中性点接地时,该点就称为零点;由中性点引出的导线,称为中性线;由零点引出的导线,则称为零线。
由以上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出电网中性点不同运行方式下的安全措施,即中性点的绝缘运行方式和中性点的直接接地运行方式。

网友C:
又学会了点

网友A:
“中性点的绝缘运行方式和中性点的直接接地运行方式。 ”
1、供电的变压器二次Y形连接,三相四(五)线制供电时,又有两种运行方式;
2、Y点接地运行方式,有TN-C、TN-S、TN-C-S 三种线路,保护方式叫“保护接零”;
3、Y点不接地运行方式,保护方式采用“保护接地”,即IT系统运行方式;

楼主:
好多谢大家的答案,小弟真正清楚了这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