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单相电机电流问题

楼主(2007-08-06):
请教如题?
就是简单的U/P?
懂的赐教 谢谢

网友A:
电流=功率/(1.732*380*功率因数*效率

网友B:
我想着三相电机1KW约2A电流,单相电机1KW约8A电流

网友C:
单相的没8个安培吧

网友D:
用功率除电压就行了比如:单相1000/220=4.5安。三相1000/308=2.6安

网友E:
P=U*I*COS@单相

网友F(2009-03-20):
引用 网友D:
用功率除电压就行了比如:单相1000/220=4.5安。三相1000/308=2.6安
你看哪台三相电机有那么高电流?哪台单相电机有那么低的电流?还308V!

网友G(2009-05-24):
单相,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效率,,,,OK?

网友H:
单相电机电流估算好像是功率*5倍,比如1KW应该是5A左右,不知正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