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直流灯泡

楼主(2007-08-06):
各位高手,本人新手,请教个问题.直流低压灯泡可以不分正负吗,还有直流电磁阀呢?
请别见笑,真心求教!

网友A:
不用分,除非内部带有续流二极管。。

楼主:
为什么啊  可以说明理由吗

网友A:
自己想想二极管的特性吧。。

楼主:
 高手
我是问为什么可以不分啊,谢谢指点!

网友B:
电磁阀有的要分的

网友C:
楼主为什么考虑要分正负?将您的想法提出来,大家也好帮您分析、纠正。

网友D:
灯泡是电阻性负载吧!不用分正负的

网友E:
灯泡是一种没有极性要求的负载,所以不用分。电磁阀如果使用二极管抑制关断时的反峰压则必须分(二极管本身有极性要求),如果没有二极管可以不分。

网友F:
没有二极管也要分,要想电磁铁的寿命长的话

网友G:
直流灯泡应该不用分

网友H:
 灯泡是电阻性负载,它不分交流、直流所以没有极性可分。

网友I:
灯泡不用分;但电磁法最好按极性接线,否则指示灯将不会工作——如果有保护的反向二极管存在,那么将直接导致电路短路。

网友J:
电磁阀要分正负,灯炮可不分

网友K:
同意楼上的

网友L:
有的电磁阀业不分正负

网友M:
灯泡不分,电磁阀嘛,应该是标正负的就分一下好了

网友N:
 直流灯泡应该不用分,电磁阀带有续流二极管要分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