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盘管的控制

楼主(2007-08-06):
那位大虾指点一二:中央空调的风机盘管是如何控制的,从图纸上看到风机盘管的控制线有6根线,不解,请指点迷津

网友A:
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风机的H M L 还有冷 热 停止选择吧

网友B:
风机的高,中,低经风速档位开关接火线,加上零线是四根,控制风速。冷冻水电磁阀两根线串进温控器,接220V,控制冷水通断。你说的是这六根线吧。

楼主:
to竹园你好:零线不应该进开关吧?

楼主:
求助高手解决,急用

网友A:
还没解决?看看这个
http://co.163.com/gs_1157961947406_0.htm

网友C:
如果风机盘管的阀门是电动阀而不是电磁阀,那么:
阀门执行器上是三根线:两根火线,一根零线。两根火线一根通电是正转,一根通电是反转。
风机有三根线接温控器,代表风机的低,中,高三速。

网友D:
 如果风机盘管的阀门是电动阀而不是电磁阀,那么:
阀门执行器上是三根线:两根火线,一根零线。两根火线一根通电是正转,一根通电是反转。

不一定,阀门执行器上是三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另一根是控制线,控制阀门开度的大小.

楼主:
阀门执行器是由墙壁上的开关控制的吗?

楼主:
这是一个建设银行的营业大楼里面的中央空调施工图纸,只是穿接风机盘管的线路,可是发现图纸上面的盘管控制开关里面设计了6根线。我对空调施工还真没接触过,还请大虾们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