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功率直流电机比交流电机省电吗

楼主(2007-08-06):
求;同一套供电系统,同功率(90KW)的直流电机比交流电机省电吗?(带动负载一样),工作一天(24小时)能省多少度电?请帮忙计算一下.谢谢

网友A:
未必,交流变换直流是有能量损耗的

网友B:
是呀,未必,我们厂同样的机器,高压侧,直流电机的机器比交流电机的电流还要大

网友C:
也不是啊,直流的转拒大嘛,是省一点吧,

楼主:
是滑差交流电机同直流电机呀

网友D:
鼠笼异步电机结构简单,效率高!

网友E:
直流电机的效率还低一些

网友F:
直流电机有两点比交流电机多耗电:变流和整流子.

网友G(2009-08-11):
直流电机的功率因数是0.9,而交流电机的功率因数是0.5---0.8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