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需要通讯模块不?

楼主(2007-08-07):
请问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需要通讯模块不?现在用永宏FBS+CB25通讯模块控制台达变频器,下个礼拜就要用台达PLC控制台达变频器.楼下的朋友,如果使用模块,型号是多少呢?如何接线呢?我用的是ModBus RTU

网友A:
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不需要任何通讯模块,只需要两根标准的RS-485通讯线

网友B:
不需要通讯模块,直接用PLC上自带的RS485进行通讯,并且你用WPLSOFT 2.09编程的话,不需要你另外编程,因为台达已将ModBus RTU做成程序块

楼主(2007-10-02):
谢谢你们,设备现在已经开始用了

网友C:
同一品牌的做还是容易些。

网友D:
上次想用485通讯,后来和还是没用成

网友D:
要怎样搞呀???谢谢!!
新手呀!!!!谢谢

网友E:
我以前用的台达的伺服电机通过MODBUS与200通讯,再通过EM277与西门子S300通过PROFIBUS通信,怎么老是有延迟啊,而且延迟特厉害。

网友F:
同一品牌,制造商一般都会考虑通讯方便的问题.台达PLC与其变频通信遵循MODBUS协议,另有专用指令,不用编写校验程式,方便得很.

网友F:
200作主站与台达的伺服通信,(MODBUS),请问主站是自由口全手工写的程式吗?

网友:
TO T22:你可以用200的MODBUS主站库直接做,这样方便,当然用自由口全手工编写通讯程序也可以的.

网友G:
如果要把台达的变频器通过Profibus连接到S7-300,不需要S7-200 PLC的,选一个台达变频器的Profibus模块就可以了,模块名称为PD-01,其Profibus功能与西门子的MMX420差不多。

网友H:
同一品牌,就是方便

网友I:
一个牌子的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