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07-08-07):
断路器的选择必须按正常的工作条件进行选择,并且按断路情况校验其热稳定和动稳定。此外,还应考虑电器安装地点的环境条件,当气温、风速、温度、污秽等级、海拔高度、地震烈度和覆冰厚度等环境条件超过一般电器使用条件时,应采取有效措施。
对高压断路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断路器的基本技术参数上得到体现。
(1)断路器在额定条件下(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可以长期工作。
(2)应有足够的开断能力,并保证有足够的热稳定和动稳定(开断电流、额定关合电流、极限通过电流、热稳定电流)。
(3)具有尽可能短的开断时间,这对减少电网的故障时间,减轻故障设备的损害,提高系统稳定性都是有利的。
(4)结构简单、价格低廉、体积小、重量轻、便于安装。
下面是几种常用断路器的特点:
1.多油断路器实现简单、价格便宜,但由于用油量大、体积大、检修工作量大、且易发生爆炸和火灾现象,一般情况下不采用。
2.少油断路器用油少、油箱结构小而坚固,具有节省材料、防爆防火特点。少油断路器使用安全,使配电装置大大简化,体积小、便于运输、目前被大量采用。
3.空气断路器断路能力大、动作时间快、尺寸小、重量轻、无火灾危险,但结构复杂、价格贵、需要装设压缩空气系统等,主要用于110KV及以上对电气参数及断路时间有较高要求的系统中。
4.SF6电气性能好、断口电压可较高。设备的操作维护和检修都很方便、检修周期长而且它的开断性能好、占地面积小、特别是发展SF6封闭组合电器可大大减少变电所的占地面积。SF6断路器广泛应用于90年代,目前我国已成功生产和研制了220、330、500KV的SF6断路器

网友A:
开断电流的选择:高压断路器的额定开断电流不应小于实际开断瞬间的短路电流周期分量,即一般断路器开断单相短路的能力比断三相短路能力约大15%.我国生产的高压断路器在做型式试验时,仅计入了20%的非周期分量.一般的中、慢速断路器,由于开断时间较长,短路电流的非周期分量衰减较多,能满足国家标准规定的非周期分量不超过交流分量幅值20%的要求。

网友A:
短路关合电流的选择:在断路器合闸之前,若线路上已存在短路故障,则断路器合闸过程中,动、静触头间未接触时即有很大的短路电流通过(预击穿),容易发生触头融焊和遭受电动力的损坏。同时断路器关合短路电流时会发生接通后又自动跳闸,此时还要求能够切断短路电流。因此关合电流是断路器的重要参数之一。

网友B:
大俠,能够帮忙举个例子吗

网友C:
高压断路器呀,我做配电智能化,大楼用的大多都是10KV真空断路器

网友D:
都是书本上搬过来的吧

网友A:
是书本上的,正好看到就搬上来了.

网友E:
断路器 什么品牌都比不过 ABB

网友F:
ABB不错,色好(红色),量又足(很沉)
呵呵 声明 我不是ABB的托哦

网友G(2009-05-24):
能不能告诉漏保各种型号的电流都是多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