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和减压起动的区别

楼主(2007-08-07):
软启动采用串接于电源与电机间的软启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的输入电压从0开始,以预定函数关系上升,直到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的运行方式。
  减压起动有:Y-△起动,自耦降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都属于有级降压起动,其特点是:在起动过程中会出现二次冲击电流。
  软启动的优点:起动时无冲击电流,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的导通角,使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到设定值;属恒流起动,软起动可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可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能自由地无级调速到最佳起动电流。

网友A(2007-12-07):
不错,另外软起内接有智能保护装置。

网友B:
软启动时的输出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C:
软起不能象变频那样可以恒流,输出波形是间断的斩波.

网友D:
软起动的起动电流可控制.

网友B: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7 19:53:00
    软起不能象变频那样可以恒流,输出波形是间断的斩波.

软起是可以恒流的.我用过.能不能传张其输出波形的图片来开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