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子称的问题

楼主(2007-08-07):
我们厂有一个称橡胶重量的胶料称,是输送带的,四个脚撑起来,每个脚上一个传感器,前几天出现摇一下,显示几公斤,清零,再摇又显几公斤,再清零,放上东西,再拿下来上面空了,但仍然显示几公斤,又没发现哪里擦到,小弟不明白,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那里卡死或卡

网友B:
检查线路问题,有时候线路接触不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在每支上各放一次东西,看看那支的不符合,

网友D:
应该是固定传感器的螺栓松了

网友E:
要重新较正它的值,要用法码较正。或者你的其中一个脚有可能已卡住受力了!

网友F:
是否液压传输的?假如是的话,可能是液压管里面的油不够,或者是液压管变质了。。

网友G:
传感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