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07-08-07):
我是三菱伺服的新手,请问三菱伺服的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有什么区别呀!!!不尽感激!!!!!!!!!!!

网友A:
所有日系伺服都分为位置、扭矩、速度三环控制。
位置模式是控制输入脉冲,伺服电机按设定的比例--距离/脉冲方式来运动
速度/力矩模式是输入直流电压,按设定的rpm/v、nm/v的方式工作

不知这样说是否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