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高手帮忙关于 ifix提示错误!

楼主(2007-08-07):
电厂的输煤控制系统,ifix做监控,IGS驱动。操作员站两台中的一台总是出现下图所示的错误,而且当工程师站PC运行ifix时,或者在工程师站出现该错误,或者在那台操作员站出现该错误。请高手们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先谢了
错误号:-2147212502(8004232a)
正在进行网络事务处理
这个错误出来之后,总是在最前端,不能进行其他操作,将该PC重新启动后能管用一会,但不久重新出现。

网友A:
应该是通讯问题

网友B:
可以给我一份IFIX吗?我急需使用啊,,,,我的邮箱是allenwang168@126.com

网友C:
Ifix网络配置的问题,你应该是采用了网络访问的吧,记得每台机子的节点名称不能够一样哦。

网友D:
查一下数据库,配置中看下启动的内容

网友E(2009-04-04):
这是你的电脑系统有故障,先给你的电脑全面杀毒,然后再进行系统的补丁修复即可。

网友F(2009-10-11):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G:
同3楼,ifix的网络设置,好好的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