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配电变压器抗谐波和防雷击主要采用什么方法?哪位能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07-08-07):
干式配电变压器怎么防雷击\抗谐波?有人说防雷击主要用避雷器,抗谐波采用电容器,是这样吗?如用电容器,电容器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还有,配电变压器主要有哪几个电压等级啊?
才参加工作,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三相绕组变压器可能出现低压绕组开路的情况,此时若高压或中压绕组有雷电波侵入,低压绕组上的静电感应分量有可能危及其绝缘.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在任一相低压绕组的出线端对地加装一个避雷器(静电感应分量将使低压绕组三相的电位同时升高).若低压绕组连有25米或更长的金属外皮电缆段,则不必装避雷器.中压绕组虽也有开路的可能,但其绝缘水平较高,一般不需装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