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软件

楼主(2007-08-07):
请问一下,监控软件的点有什么来确定,选型的时候说多少点的(6000点、128点、256点)?这个点是指所有的中间变量吗?两外才做方案是在监控这块怎样配置(开发版)呢?除了需要采购软件之外还需要采购其他的东西吗?

网友A:
需要看是哪个品牌的软件,LZ最好问清楚,有的指的是所有用到的中间变量,如组态王。有的是指真正的连接仪表的采集用的变量。
关于开发版问题,有的软件开发版和应用版是在一起的一个价格,有的软件是分开卖的,开发版一个价格,应用版一个价格。这都是需要问清楚的,别买了应用版,才发现不可以组态。我公司厦门宇电自动化有限公司有宇电仪表的组态王专用版,只可以连厦门宇电的仪表,价格便宜,您有兴趣可以来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