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温控传感器区别

楼主(2007-08-07):
请教各位,pt100、热电偶及热电阻的别

网友A:
你自己查一下分别的介绍,定义和应用好了,这样,你了解的就更清楚,比大家给你讲两下,强多了,PT100属于很常用的热电组,热电阻和热电偶,测温道理不一样,热电偶,测高温多一些

网友B:
热电偶是根据热电效应的原理测量温度的,测量的范围在-200~1800度,它的测量范围广,测量精度高,便于远距离、多点、集中检测和自动控制,应有广泛,需要冷端补偿,在低温段测量精度较低。中国从1988年起,热电偶全部按IEC国际标准生产,并指定S、B、K、E、R、J、T等标准化热电偶为中国统一设计的热电偶。
热电阻是根据热阻效应的原理测量温度的,测量的范围在-200~500度,它的测量精度高,便于远距离、多点、集中检测和自动控制,应用广泛,不能测高温。目前热电阻应用最广泛的材料是铂和铜,我国最常用的热电阻它们的分度号分别为Pt10、Pt100、Pt1000;CU50、CU100,其中Pt100和CU50的应用更为广泛。
在工业应用中,热电偶一般适用于测量500℃以上的较高温度。对于500℃以下的中、低温度,热电偶的输出的热电势很小,这对二次仪表的放大器、抗干扰措施等的要求就很高,否则难以实现精确测量;而且,在较低温区域,冷端温度的变化所引起的相对误差也非常突出。所以测量中、低温度一般使用热电阻温度测量仪表较为合适。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