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楼主(2007-08-07):
那位大哥有富士6MBP50RS120和SA529430-02 IPM资料 在网上找了,没有找到, 请诸位同仁帮忙,发至:haiyang13141314@163.com 小弟 诚谢!!

网友A:
路过,不好意思帮不到你

楼主:
我有东元7200M3 变频器说明书 好不容易才找到 不知道前天那位仁兄还要不,要的话 发邮件给我 haiyang13141314@163.com

楼主:
关于78,79系列和lm317,lm337系列三端稳压器的区分大家都知道78 ,79和317,337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的输出是固定不变得,而后者的输出则是可变的!而,78,79 的区别就在于,78 系列的输出电压是正电压,而79输出的是负电压;317输出的是正电压,337输出的是负电压!

除此之外,317和337的输出电压可变范围都在1.25v——37v之间!

楼主:
用UC384X系列的兄弟可以考虑用通嘉的IC,LD7550,LD7552,LD7575,更少外接电路,空载功耗可以做到0.3W以下

楼主:
部分变频器说明书下载:http://www.wxbpq.com/down.htm 与大家共享

楼主:
教训:刚修好一台LG 变频器 可是刚开始走了弯路!上电故障是:缺u相,断掉驱动 通电测驱动电压,一上电驱动电阻炸!进入僵局!静下心来想 驱!动是不可以断开的!拆机用指针表R*10K GU 触发不通! 换上一新的试机,v 相又缺相!因驱动端开v相误感应触发击穿!又换一新模块 上机一切正常!望各位仁兄千万不可断开触发试机!可用小功率模块代换试机!

楼主:
三菱PM50RSA120的互换问题:

三菱PM50RSA120二手模块(模块PM75CSA120、SP50Z6C、SP75Z6C也同样)现在很难找,也可用PM50RHA120代用,它们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的上半桥驱动脚是四条针一组,后者是三条针一组。PM50RSA120四条针一组中第二条针是检测信号输出,与其下半桥驱动最后一个脚(19针)功能重复,很多变频器都没用到这条针的功能,所以用PM50RHA120模块上半桥驱动的三条针插到PM50RSA120模块上半桥驱动的1、3、4针位置上就可以,当然针脚的位置要摆斜一下。

楼主: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最为常见的是PLC和变频器的组合应用,并且产生了多种多样的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其中采用RS-485通讯方式实施控制的方案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它抗干扰能力强、传输速率高、传输距离远且造价低廉。但是,RS-485的通讯必须解决数据编码、求取校验和、成帧、发送数据、接收数据的奇偶校验、超时处理和出错重发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一条简单的变频器操作指令,有时要编写数十条PLC梯形图指令才能实现,编程工作量大而且繁琐,令设计者望而生畏。

    本文介绍一种非常简便的三菱FX系列PLC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它只需在PLC主机上安装一块RS-485通讯板或挂接一块RS-485通讯模块; 在PLC的面板下嵌入一块造价仅仅数百元的“功能扩展存储盒”,编写4条极其简单的PLC梯形图指令,即可实现8台变频器参数的读取、写入、各种运行的监视和控制,通讯距离可达50m或500m。这种方法非常简捷便利,极易掌握。

网友B:
你真是一个好人呀,向你学习

网友C:
生生不息  狂顶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