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流器的灯,

楼主(2007-08-07):
有好几种是有镇流器的,这种呢,用的这时间长,但是维修不方便啊,我从不知道怎么用万用去量啊?大家能说说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把你要问的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B:
你说话好深奥,我不明白,如果你是想测镇流器的好坏的话,你可是用电阻挡测.测电圈的通断,通就是好的,不过,有的对地了,好好看看,有没有烧毁的现象,如果有机会可用500V的摇表摇,看是不是很的,但我想用不着.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万用表去测量镇流器的好坏,还有电子触发器

网友B:
朋友,你不知道用万用表测镇流器呀,不会吧,我不是说了吗?用电阻档测呀,测出通的,一般是好的,也有可能烧毁了,镇流器坏的机率不是很多,电子触发器是没有办法测好坏的,换一个新的吧,新的不贵,这样很简单呀!

网友C: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D:
镇流器还有人修吗。

网友E:
但是维修不方便啊!!!!可以用替换法,一个镇流器的灯,就几个部件,换下部件灯好了,就是它有毛病.一般部件没维修价值,研究除外.

网友F:
是啊!看不懂你要问的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