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哪种编程语言更适合编写工业自动化方面的程序?

楼主(2007-08-07):
请教各位前辈,现有常用的编程语言中,VB(或VB.NET)、VC++(或VC++.NET)、C# 等,哪一种语言更适合用于编写工业自动化控制方面的程序?

楼主:
有人了解吗?请指教!

网友A:
个人能力是关键,与 语言 无关.
如果一定要选(那个时代我只学过它,也就只会用它),就选 C ,可不要以为它过时了,看过公开的 XP 代码吗?
当然其实你会用那种就用那种,喜欢就好!

网友B:
告诉你吧-----汇编
只有汇编才能深入机器的底层

网友C:
同意,只有汇编最好,不过好难,老兄,你太利害了
www.s3c2410.com.cn
有空去交流一下.....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D:
同意 第五世纪冰川 的话. 主要看你做什么软件, 首先还是把C 学好,至于汇编不用的情况下了解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看关键在于你要做的工业自动化控制项目其硬件设备所配的驱动程序和你现在的水平和能力。
如果有合适的组态软件包可用的话,是最单间的一种。其次是Visual BASIC。如果非要深入到机器底层不可的话,那就要用VC或汇编了。[/b]

网友F:
应该是VB

网友G(2007-09-06):
下面引用由gravitationecho在 2007-9-1 13:02:00 发表的内容:
 我看关键在于你要做的工业自动化控制项目其硬件设备所配的驱动程序和你现在的水平和…
--------------------------------------------------------------------------------------------
非常同意

楼主(2008-08-08):
感谢前辈们的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