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的伺服用于转矩控制模式后,如果负载扭矩大于所设定的扭矩时,伺服电机是不是应该反转。这样对电机有影响吗?(长时间运行)

楼主(2007-08-07):
三菱的伺服用于转矩控制模式后,如果负载扭矩大于所设定的扭矩时,伺服电机是不是应该反转。这样对电机有影响吗?(长时间运行)

楼主:
电机反转后,处于发电状态,消耗能量的电阻应如何选择阻值和容量,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
这个问题似乎前一阶段问过一次?!
再回答一遍:对电机影响不大,但是长时间这样发电,伺服驱动就受不了了,此时需要通过泄放电阻将能量消耗掉,电阻的选择一看阻值(对应驱动允许的泄放电流),二看功率(对应发电能量),但是驱动允许的泄放电流往往也是有限的,所以发电能量不能高于对应的这个限度。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指点,但我现在就是不明白需要电阻的阻值,和对应的功率应该怎么选择。我现在用的是三菱J2S-200A的驱动器,发电状态的转速大概是1600转左右。

楼主:
如果按三菱推荐的电阻来选择好像不行,电机和电阻发热都很大

网友A:
电阻发热大是正常的,电机发热大,是不是设定扭矩超过电机的额定工作点了?
可以先按设定扭矩和发电态转速算算发电功率,按该功率选电阻的功率,电阻阻值按驱动器泄放能力选。

楼主:
我从伺服的监测来看设定的扭矩大概只有额定的25%,另外现在电阻发热的问题应该能够解决(加大功率),但反转速度1000转左右伺服就会报过回生报警,电机也很热。我需要在1500转左右工作。此时应该加大阻值还是减小阻值?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B:
如果选择具有回馈发电的新式驱动器,就既解决了刹车电阻过热的问题,也节能环保。

网友A:
是个好建议,如果成本可以接受的话。
“但反转速度1000转左右伺服就会报过回生报警”———还是回馈能量过高,来不及释放。电机有多热?25%连续工作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25%时电机温度稳定在50度左右,但过回生的问题无法解决。
“如果选择具有回馈发电的新式驱动器”--能介绍一下品牌吗?

网友A:
50度不算高!
回馈型伺服看看欧系的。

网友(2008-01-18):
请问下,如电机反转一般用多大的放电电阻?我的驱动器的容量为100W。

网友:
这个,没有“一般”,看驱动器允许多少。

网友A:
多数伺服驱动器不支持连续发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