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为什么会自动退出系统

楼主(2007-08-07):
V3.0.3系统运行中,显示器出现“内存不够”,之后自动退出系统。重新运行后又恢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内存泄露问题,造成原因很多,病毒只是其中一种。可以拨打免费服务电话400-881-0808与该公司客服联系。请专业人员逐项检查排除。

网友B:
重装系统

网友C(2007-10-29):
我厂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莫明其妙就退出了系统,无任何提示,重启后一切正常。

网友D(2008-02-20):
我们也遇到过,说是有个非法的单位,改掉就好了。厂家回要求把出错信息发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