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关于滑差调速系统节能计算的探讨

楼主(2007-08-07):
请教变频节能人员:
现场为纸板生产线,主拖动系统电机75KW,带滑差调速,正常调速范围600-1200,实测运行电流始终为40A,功率因素0.5-0.8,如果改为变频调速控制,有没有问题,节能量大概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A:
既然你的电机电流始终是40A,肯定是轻载,换电机不太现实,但可以将75KW电机由三角改Y,相当于25-30KW电机。
变频器就放一点余量,选37KW的。
10几年前,由于变频器相当贵(1000元/KW),公司买不起变频,我们将风机降速80%运行,仍利用原来75KW电机,仅不过将三角连接改为Y连接,75KW电机电流由130A降为65A。
现已连续运行10多年了,每天连续工作17小时,目前仍在运行中,一切正常。
节能量大概为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