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人机/PLC,与8台台达变频通迅程序

楼主(2007-08-07):
求台达人机/PLC,与8台台达变频通迅程序,要求有点动,启动,停止,频率写入读出

网友A:
你要通讯控制寸动频率?

楼主:
控制寸动
寸动频率变频器有固定6HZ

网友A:
通讯怎么控制寸动?寸动需要按住DOG键的呀!

楼主:
是呀,寸动有时按下去放开不停机,有时有会,真是急人

网友B:
让放开时,那个按钮的下降沿触发一个通讯指令---停止就可以了。
通讯控制就是这样的。接收到“点动”就一直在点动状态运行,直到我们发“点动”解除---停止指令。台达PLC控制变频器很好用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各位,这样试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C(2007-10-12):
通讯寸动是可以的,前段时间做的设备现在一直都正常使用,上升沿MOV启动数据,用下降沿MOV停止数据

网友D:
通讯寸动是可以的,前段时间做的设备现在一直都正常使用,上升沿MOV启动数据,用下降沿MOV停止数据
高!又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E:
 支持   朱勇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