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PLC--EC10 30主模块集成模拟量的使用

楼主(2007-08-07):
(无正文)

楼主:
一、开通模拟量通道,并配置模拟量输入为电流输入或者电压输入。按下图操作
二、设定采样次数(通道特性为固定值,模拟量0点对应0,模拟量最大值对应10000),输入的地址是固定的,如下图所示
三、在程序中直接操作对应的SD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A:
要使用PLC--EC10 30主模块集成模拟量输入,是不是必须先置位SM172或SM173,然后在程序中调用地址SD172或SD173进行编程呢?
输出地址是SD178吗?它的对应值是多少到多少啊?

楼主:
to 智穷:
一、是应该先置位SM172和SM173然后再调用SD172和SD173;
二、值的范围是-10000到+10000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