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奇怪故障帮忙近来看看!

楼主(2007-08-07):
各位同仁大家好,我现在手上有两台安川CIMR-G7A4011的变频器分别是11KW和15KW的,两台变频器是同样的问题,整机通电故障现象为面板无显示,拆开来检查后,将C20和C8两只电解电容拆下来后机器工作就正常了,也有输出了,但是换了新的上去就不能工作了,只有不装这两只电容机器就好的!
    不知道有没有那位修过这系列的机器,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故障!如果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开关电源不工作

楼主:
顶上去,只要把那两只电容拆掉所有电路工作正常!但是这两个电容换新的上去也不行,就是不能装!

网友B:
  电容是好的吗?电容不要也没有问题呀....

楼主:
顶出去!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两个电解电容装上去开关电源就不工作,拆掉就工作正常!这个变频器是有两个开关电源,一次开关电源输出小电压给主板供电,其中有正负15V电源给二次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供电,也就是30V,这两个电容就是正负15V的滤波电容,原型号是1000微法25V的,拆掉这2只电解,一次开关电源和二次开关电源就工作正常,装上去就都不工作了,那怕装100微法的,也不行!有高手的帮忙指点下,小弟我有点糊涂了!(电容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C:
期待有人分析原因.

网友D:
请问你是在哪儿啊?

楼主:
TO  安川就是我

    哥们你好啊?你是安川公司的吗?我是江苏苏州的!你修过这样的故障吗?

楼主:
怎么没人遇到过相同的故障吗?

楼主:
怎么没人看呢

楼主:
我晕,发了几天怎么没人回呢!

楼主:
哎,怎么会这么冷清呢!只能自己顶了!

网友E:
你也得上传一下电路图才可以看到啊,这样分析显然是不够的!我愿意和你一块分析!QQ154904411

网友E:
我觉得首先你得区分是前级电路问题还是后级电路问题,

网友F:
对这修得不是很多!

楼主:
只要正负15V的滤波电容不接,整机工作正常,变频器也有输出!我就奇怪了!

楼主:
希望有人遇到这个故障

网友G:
你机器正负15V滤波电容容量是多少,或者你换小一点试一下。如果可以,说明就是你的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H:
有可能输出过压,检查反馈,稳压元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E:
问题查找到的时候,请将原因告知.就是没弄明白,你为什么突然想到把两只电解电容给拆掉?QQ154904411,热切关注中

网友E:
如果只装一个电容,会有什么反应呢?

网友I:
肯定是电源出问题了!电容在这里不但有滤波的做用,可能还有去藕的功能哦!

网友J:
电容漏电

楼主:
TO-------常来常往111
朋友你好,你搞过这个故障,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故障的维修经验呢?

网友K:
发个电路图看看,理解能力有限,还是看电路图直接点

网友L:
电源应该没有问题,我搞过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L:
开关电源次级输出你最好查一下。可能有短路的地方要是没有。你就。。。。。

网友I:
问题解决吗?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都查遍了,次级绝对没有短路的,只要不装这两个正负15V的滤波电容,其它电路都工作正常!图我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网友M:
看一下二次开关电源的回路吧
可能是二次变换出的问题,
要排除一次开关电源问题,不上强电,直接用开关电源在接入+—15V看故障是不是还有

网友N:
加油啊,戴尔 !胜利一定是属于你的,期待着你的结果!!!!!

网友O:
我也在期待结果。。。。。。。。。。。。

楼主:
谢谢各位,正在努力中!

楼主:
还没有搞定,顶出去!

网友G:
我建议你将电源部份的所有电容都换掉,问题就有可能解决了。

网友P: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PLC,变频器,微电脑板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网友P: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各钟品牌PLC及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Q:
先给面板加5V的电压看面板是不是正常的~~~~~
面板正常那就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