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2mm*40mm平台温度控制

楼主(2007-08-07):
在32mm*40mm平台上放置温度传感器,平台的要求温度是25摄氏度,使用一块30mm*30mm制冷器通过输入电流(2A-10A)调节温度,征求方案。
有没有能做的啊?
如果自己做,是不是要用温度变送器?小弟不懂,求教了。

网友A:
用温控表带占空比输出的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如果是激光管平台,可能需要0.05度的分辨率,得用专门的控制器。

网友C:
买吧,太费事,那天看一个兄弟调控温40度、50度+-0.3的程序,哈哈,太麻烦了。

楼主(2007-09-07):
现在有一个简单的方案,大家帮看一下。
用一部温控器(带一个热敏电阻),它的输出是开关信号,用来控制压缩制冷机的继电器,我用温控器的输出直接接到电流放大电路上,电路输出接制冷片的输入端。制冷片紧贴着上面的夹具座(不锈钢),座上面是需要控温的器件。由于夹具没有做完,目前还没有实际测控。
我估计可能有这样的问题:第一,温度波动怎么办,比如温度突然升高,(可能是受热不均引起),这时其实可以不管它,但是被热敏电阻检测到就会有制冷动作。
第二,热敏电阻实际上埋入夹具座里面,因此直接测量的不是上面需要控温的器件,假如我要求的温度是25+-0.5摄氏度,那么控制的温度可能是2x+-y摄氏度(x<5)。
欢迎大家批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