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测试RS485串口的好坏?

楼主(2007-08-07):
手上有一块MT510T的屏,怀疑与PLC连接的RS485口坏了,但是手里暂时没有PLC,也没有测试工作,请教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测啊?谢谢指点

网友A:
手里面要有一块RS232/485的转换器,然后在触摸屏里面设置成一个你比较熟知的协议,然后用PC的232口来侦测触摸屏是否有数据发出,发出的数据是否正确!这样就可以判断485口是否正常!

网友B:
没有弄过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C(2009-04-04):
一般都是通过软件的方式模拟测试的

网友D:
再转成232有点麻烦。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E:
得用软件 不知道是否能帮上您忙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F(2011-12-18):
5楼哥们能请教下关于485怎么测试吗

网友G: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发些报文

网友H:
找个别的品牌的plc,485或者4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