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5伏记忆电池无电故障及维修

楼主(2007-08-07):
我公司今天有两台德昌细纱机PLCS7-200出现故障,表现为1台显示PLC未接通,1台表现为程序读不出,共同点是5伏记忆电池都没电.PLC电源没有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池只是在断电的时候才起作用,如果你电池没电了,又断电很长时间,那你的程序可能已经掉了.

网友B:
 青岭笑傲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7 16:25:00
    电池只是在断电的时候才起作用,如果你电池没电了,又断电很长时间,那你的程序可能已经掉了.

西门子PLC 内部根本就没有电池,程序是保存在EEPROM里面,不会容易丢失。
PLC内部有个超级电容,可以保存寄存器和M掉电保存区 7~10天左右

网友B:
作者: 新手路上 ,2007-8-7 16:06:00 发表于:《PLC论坛》 共有2人回复,22次点击  加为好友 查看播客 发送留言
   我公司今天有两台德昌细纱机PLCS7-200出现故障,表现为1台显示PLC未接通,1台表现为程序读不出,共同点是5伏记忆电池都没电.PLC电源没有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请高手赐教.谢谢.

我不知道你的台显示PLC未接通是哪里显示的?TD200文本显示器?
1台表现为程序读不出,是不是有密码?
5伏记忆电池都没电--那不是5V电池,是一个0.47F的超级电容 耐压5.5V。长时间停电容量就会没电。很正常。
如果需要程序,我这里有

楼主:
没有密码,都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出现的,请问我们的新进的PLC为什么放半年都不掉程序,可以维修的话,请留下电话。我的电话是13181337729,谢谢。

网友C:
我们目前售出的S7-200还没这方面的放映.QQ:790649514

网友D(2008-08-12):
请教:s7-200plc外部电源正常,但指示灯都不亮,怎么解决?plc内部有保险吗?

网友E:
呵呵;S7-200是不用电池的,程序用的是EEPROM,数据是用个电容来保存的;

网友F:
那左边的

可以把下来的

不是电池吗

网友G(2008-09-11):
晕呀,那是程序的记忆体,存程序的呀

网友E:
呵呵;那个5V的是一个超级电容,在主线路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