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归档和变量归档问题?

楼主(2007-08-07):
我在前一台机器上的程序COPY到另一台新制的机器上后运行时出现报警归档无效是怎么一回事啊?同样的系统同样的硬件,都是我自已做的。报警的那些变量都已经动作,但报警控件里就是没显示出来。变量归档也差不多有同样的问题。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WINCC 资源管理器“里“计算机”属性里“启动”一项没有勾选“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和“报警记录运行系统”。
   处理方法:打上勾选
(2)WINCC用的是6.0以上的版本,运行文件路径里面有中文字符。  解决办法:将中文名改为英文或干脆将运行文件拷贝至无中文子符的硬盘根目录下。
   你可以依照上述思路试一试!祝好运!

楼主:
果如楼上1里所说的那样,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只是拷贝过来的程序这里的设置为什么会变了呢?

网友B:
因为西门子推荐使用项目复制器进行项目复制,而非直接使用COPY,虽然这样的COPY在5.1时代没有很大问题,但是6.0的Wincc加强了项目共享功能,因此单纯的使用Copy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C(2007-09-28):
太牛了,真的长见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