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4个概念的联系

楼主(2007-08-07):
服务器,客户机,主站,从站。
服务器能做主站和从站吗?客户机呢?

网友A:
服务器可以做主站,从站不是很清楚;客户机只能做自己的主站,做别的客户机的主站,恐怕性能不好,毛病很多.一般客户机也只做从站.

网友B:
事实上,我们通常说的从站才是某种意义上的服务器,主站才是客户机,因为客户机经常访问服务器,就好比主站可以访问从站一下

楼主:
呵呵,那就是一般情况下,从站是服务器,主站是客户机咯?那我先暂时这样认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