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二极管可以代替IGBT中的二极管

楼主(2007-08-07):
今天收到一台22KW的变频器,居客户反应说此变频器是电工接错线损坏的,打开一看启动电阻炸开了再量模块输入 输出 驱动脚 都很正常,然后量制动管子发现正极与此管子的阻值无穷大(正反量)  对负极此管子正常.原来电工把零线接到制动管子上了,把续流二极管烧毁了,不知道外接一只二极管可不可以,要不然白白扔掉一个模块可惜啊!!!!!

网友A:
我以前用过 BY36E

楼主:
你哪个修完效果好不?多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