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电路

楼主(2007-08-07):
有几台空调需要用继电器控制.需用一个按钮,使一个继电器送出开关信号控制空调启动和停止,即按一次按钮起动,在按一次,停止,如此循环.同时这个继电器送出信号,能够分别使空调运转指示灯亮.很少这么用的,我想单用继电器应该可以做成这种功能的.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看看书,做一个电机的正转电路,把指示灯用线接在继电器的辅助触头上就行了.就明白,联系我QQ:28808553

网友A:
记住接常开触头上哦!

网友B:
这种答案很多 你可以去搜索单按扭控制设备启停的帖子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A:
D:\Downloads\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C:
这个我清楚有事打我电话13656534041

网友D:
用一个带锁的或有常开常闭按钮再加一个继电器就行。不然一个继电器不够的

网友E:
为什么要用一个按钮呢??
没那么大必要吧
单按钮启停电路研究还差不多,实际使用好像性价比不高啊

网友F:
晕用一个小的转换开关就能解决了不是吗?????

网友G:
按一个旋钮不就可以了

网友H:
带自锁的按钮不就得了

网友I:
用照明翻转继电器,600元一只,若嫌电流小(16A),
再加小接触器

楼主:
没说清楚,要求的信号是触发信号.

网友E:
触发信号???也就是给一个信号指示灯会一直亮吗?

网友J:
对电动机控制感兴趣的朋友,请加群:27552198

楼主:
也就是给个信号,空调运行,在给个信号,空调停止.但是将这个信号在进行转化,使它还能给出一个控制信号和空调的状态同步,即空调运行,指示灯亮,停止时指示灯熄灭.

网友K:
单按钮起停电路,以前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L:
用脉冲触发开关,进口的有好几个品牌( 西门子. 施耐德)

网友M:
www.s3c2410.com.cn

网友N:
很简单的,用平常的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O:
各位同仁:不带锁的指今按钮我还真不会接,诚望指教!仅限接触器控制.真理越辨越明

网友P:
以前有这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