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时脉冲

楼主(2007-08-07):
我想编一个1S脉冲的振荡电路的小程序用于计时之用,不知如何编写,哪位大侠知道,请不吝赐教。

如图所示:

目的为达到上图结果。

网友A:
其实很多PLC都有秒脉冲的,你可以直接利用。如果自己编写也可以。很简单
你也可以放在CPU的循环中断里面,比如西门子的S7-300的OB35,每隔多少秒触发OB35可以在CPU属性里面设置,然后在OB35里面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知道时间了

网友B:
同意上楼!!!

网友C:
从你的时序图来看,应该是2秒的脉冲(通1秒,断1秒)

网友D:
楼主就完成此功能吗?
如果是的话用PLC太浪费了,爱特梅尔的AT89C51一片8元,就搞定精度和PLC一样

网友E:
NETWORK1:
      AN    T    101
      L     S5T#1S
      SD    T    100
NETWORK2:
      A     T    100
      L     S5T#1S
      SD    T    101
周期2S。

网友F:
一般的用PLC编写程序的话.春华★秋实的方法是比较常用的.采用OB35中断的方式定时很精确.用89C51单片机如果仅是实现这么个简单功能.那还不如直接用数字电路做实现该功能.

网友G:
条条道路通罗马,对于简单的程序,只要达到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H:
直接利用PLC内部的时基,只不过是ON 0.5s  OFF 0.5s
也可以用2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E:
请问OB35最大和最小设置中断时间是多少?

网友I:
直接去 CPU 属性里面设置就可以用了

网友J:
OB35 默认是100ms 去CPU里改成1000ms就OK 了, 最大还真不知道

网友K:
直接用内部的时钟存储器就可以了吧.M0.7=0.5Hz,M0.5=1Hz

网友L(2007-10-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大家讲明白一点吗

网友K:
S7-300/400本身就有时钟脉冲,还要编程????/
不明白为什么有时间上网却没时间看手册